请教:自动定位系统的编程方式

楼主(2007-03-14):
请教各位老师:做个定位点数较多的自动定位系统,为了日后能方便修改参数,PLC是选用梯形图的编程方式好还是用C++或才VB的编程方式比较好.谢谢

网友A:
采用高级语言编程好

楼主:
谢过楼上的.用梯形图不行吗?能否说一下在运用上的见解.再次谢谢!!!

网友B:
如果你的系统已经决定采用PLC来进行控制,那就采用梯形图编程,或者别的什么IEC61131-3支持的语言,一般的PLC开发环境也未必支持C++和VB。
如果不是PLC而是工业PC,当然是C++和VB方便。

楼主:
to:波恩版主
我现在还没有购买PLC,现在就是想到日后需要增加\修改程序,看那种编程方式比较好操作,它们各自优点如何?然后才决定购买产品.所以希望各位老师多提意见.不胜感激.

网友B:
这里都是网友,没有老师!
如果只是为了“现在就是想到日后需要增加\修改程序,看那种编程方式比较好操作”,其实目前基于Windows环境和IEC61131-3的PLC编程也十分方便,当然其灵活性会受到具体PLC的资源限制,C++,VB比较灵活的多。
另,如果你的“定位点数较多”,不建议使用PLC,比较PLC的运动控制能力有限,而且运控模块一般都不便宜,建议你使用基于PC的多轴运控卡方案,本论坛有不少做运控卡的网友,只要你提出需求,他们一定会为你出谋划策。

楼主:
在这里先谢谢各位多提意思.基于以上的构思,请各位多出谋划策呀.

楼主:
这里有一个比较菜的问题要问一下做控制卡的朋友们,如果我是象波恩版主说的那样:用运控卡来作定位.那么我的系统在运动时要切断另外一个其它系统的电源(也就是要去控制一个继电器)时该如何控制,是不是还得加个PLC或者什么模块之类的东东呢?

网友B:
这个需求属于数字I/O控制,PLC当然是擅长。如果你决定采用PC加运控卡方案,那么运控卡本身就可以提供一定数量的数字I/O,实在不够,还可以加专用的I/O卡。

网友C:
我的感觉是这样的,如果你价格可以承受,买SEW的东西吧,普通的变频器通过端子控制可以做到32个定位点.如果用总线控制,理论上来说,可以无限.如果采用PLC的定位模块的话,做到是可以做,不过一价格,第二性能.我不推荐,其他的很多产品,比如伦次都有类似的带定位功能的变频器

网友D:
"PLC是选用梯形图的编程方式好还是用C++或才VB的编程方式比较好"
我到是觉的,你自己会什么,或者说熟悉什么,什么就比较好。

楼主:
刘版主说得有道理,不过小弟做这行还是在学习中,懂得不多,希望大家多给意见,我也想学多些关于编程方面的东西,所以才问那种编程方式好用,今后会往这个方向学习.但是如果单从编程学习难度来说当然是梯形图比较直观且容易上手,那是不是说C++和VB的就没有好的地方了呢?这显然是说不通的.应该都各有各的长处.而且在自动定位系统这种领域用那种编程方式才好用,便于日后修改参数.想听听各方声音.

网友C:
我的感觉这个和你选用的机器有关,如果你是先选择机器,那么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意义,如果你是从这个问题的角度来选择机器,那么如上所说,你自己觉得那样最顺手选择那样

网友D:
“应该都各有各的长处”
VB、VC的优点,可以算是什么干,梯形图的优点,在逻辑控制的时候比较方便。

楼主:
“我的感觉这个和你选用的机器有关,如果你是先选择机器,那么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意义”
“七夜”先生说到关于“机器选型这个问题”,如果说随便选用一种机器或者说选用自已最顺手的机器,对于定位点数多的系统来说,不是每种机器都适合吧??

网友B:
其实编程方式与机器选择确实关联很大。比如:
选廉价PLC,恐怕只能用梯形图;
选IPC加运控卡,多半会使用C++或者VB;
当然也可以选择PAC之类强大控制平台,那么也许就包罗万象了。

网友E:
建议使用机械手做定位系统,简单实用。不必要去集成马达驱动卡,丝杠之类的东西。

楼主:
PAC系统听说技术还不是很成熟.很不稳定.经常会出问题.

网友B:
这倒未必,比如AB的ControlLogix,问世许多年了,后来也凑PAC的热闹,称自己事实上就是PAC,其技术成熟度,可靠性应该早就过关了。
机器选择与成本的关联太大,PAC很贵的,一般项目用不起。

网友C: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来做这个项目,那么你首先要做的是,在市场上找可以用来满足你的要求的产品,然后从这些产品中找到合适的(价格,定位性能,交货期等等),如果从这些中间初选出几个产品后,然后在去考虑用什么语言,实际上我个人觉得,一般的项目流程都会如此,至于用什么语言编辑最方便,离开了机器来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你说C语言好,可是如果你找了半天发现符合你的条件可以实际工程化的机器不能用C语言来写,只能用汇编或者STL,你怎么办?又或者你想破了脑袋,突然有个人告诉你,什么都不用写,变频器(SEW?:))本身就集成了定位功能,你填参数就完事了?你想来有什么用呢?

网友B:
七夜兄真是销售高手!

网友C:
波恩兄:
我是纯粹的技术工程师.销售只是我的副业:)

网友B:
原来如此!副业都有如此水准!

楼主:
“七夜”先生其实说的也有道理,机器成本对于每个制造商来说都应该说是个很大的问题,所以首先得从产品性价比来考虑,然后再去看用的是什么语言编程。
话又说回来了,在这里想讨论的是:有没有说那种编程方式是今后的主要发展趋势呢?或者说做定位点数较多的自动定位系统(这里要注意一下关键词:定位点数较多)哪种编程方式比较方便,而且日后还得便于修改和增加定位点数。

网友C:
我只是叙述一个基本的流程,这个并非是什么本事,我还年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网友B:
就发展趋势而言,梯图等IEC61131-3支持的PLC编程语言与C++/VB等通用PC编程语言必然会长期并存下去,而且在不少系统中日趋流行的类Pascal,类C的宏语言或脚本语言等也会有发展。
对于定位点数较多的自动定位系统而言,楼主想强调的是“定位点数较多”“而且日后还得便于修改和增加定位点数”,其实,IEC61131-3支持的PLC编程语言与C++/VB等通用PC编程语言一样适用。在我看来,如果你的工作性质偏开发,不妨以PC编程语言为主;偏工程应用,就以PLC编程语言为主。
另外,还得看日后修改和增加定位点数是要求在线修改呢?还是离线修改?在线修改PLC编程语言还可能有戏,PC编程语言就只能做流线编程了。

楼主:
谢过波恩版主,我是想在线增加一些定位点数.是偏工程应用,按你的说法,我应该多学梯形图了.十分感谢.

网友C:
我觉得从工程的角度来说,最好不要去在线增加定位点数,个人的看法.
还有C/C++拜高级语言功能所赐,可以做成很多功能块,内部的东西做好封装后,留出外部的接口,可以很方便的增加功能点.但是这个和机器的硬件支持等级有关系.
至于PLC,如果你用的是S7-300,那么恭喜你,你可以作成功能块,很方便,如果你不幸选择了一些小日本的抵挡货,那么我只能说同情...

楼主:
“我觉得从工程的角度来说,最好不要去在线增加定位点数,个人的看法.”
七夜先生请否解释一下为什么呢?

网友C:
因为如果是复杂应用现场去改东西容易出错,不如离线想好了,做好了,仔细看了,再试验,我觉得一个做控制的人,你的控制的机器级别越高,越要慎重,有时候你操控的甚至是人的生命。

网友F:
同意斑竹的看法。
采用IEC61131-3支持的PLC编程语言与C++/VB等通用PC编程语言。
IEC61131-3支持的PLC编程语言并不仅仅是梯形图。

楼主:
多谢七夜先生的提醒.

楼主:
但是我觉得,你就算是离机编好程以后,你还是要在线调试呀!

网友G:
呵呵,一般加工企业用的都是双重定位,一个软位置,伺服驱动里面的,一个机床位置,传感器,

网友C:
IEC61131-3支持的PLC编程语言并不仅仅是梯形图,是的,但是从实际的调试和调用效果来看,传统的C/C++在复杂编程中还有很大的优势,但是这个也要符合编程人员的习惯。

网友F:
IEC61131-3支持ST语言,该语言已经接近于C/C++等高级语言了。

网友B:
IEC61131-3支持ST语言类似于Pascal,确有高级语言属性。

网友C:
是的,SEW的MOVI——PLC卡件的编程就是基于IEC61131-3,但是我的使用结果就是如此,可能是习惯的问题吧

网友H:
我喜欢梯形图,超级喜欢
所以推荐梯形图
~~·不算跑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