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odbus协议发送控制字的数据排列格式?

楼主(2007-03-14):
请问,modbus协议发送控制字的数据排列格式?

网友A:
命令不一样还不太一样。但有如下:地址,命令,数据,校验。

Modbus协议
Modbus协议最初由Modicon公司开发出来,在1979年末该公司成为施耐德自动化(Schneider Automation)部门的一部分,现在Modbus已经是工业领域全球最流行的协议。此协议支持传统的RS-232、RS-422、RS-485和以太网设备。许多工业设备,包括PLC,DCS,智能仪表等都在使用Modbus协议作为他们之间的通讯标准。有了它,不同厂商生产的控制设备可以连成工业网络,进行集中监控。
当在网络上通信时,Modbus协议决定了每个控制器须要知道它们的设备地址,识别按地址发来的消息,决定要产生何种行动。如果需要回应,控制器将生成应答并使用Modbus协议发送给询问方。
Modbus协议包括ASCII、RTU、TCP等,并没有规定物理层。此协议定义了控制器能够认识和使用的消息结构,而不管它们是经过何种网络进行通信的。标准的Modicon控制器使用RS232C实现串行的Modbus。Modbus的ASCII、RTU协议规定了消息、数据的结构、命令和就答的方式,数据通讯采用Maser/Slave方式,Master端发出数据请求消息,Slave端接收到正确消息后就可以发送数据到Master端以响应请求;Master端也可以直接发消息修改Slave端的数据,实现双向读写。
Modbus协议需要对数据进行校验,串行协议中除有奇偶校验外,ASCII模式采用LRC校验,RTU模式采用16位CRC校验,但TCP模式没有额外规定校验,因为TCP协议是一个面向连接的可靠协议。另外,Modbus采用主从方式定时收发数据,在实际使用中如果某Slave站点断开后(如故障或关机),Master端可以诊断出来,而当故障修复后,网络又可自动接通。因此,Modbus协议的可靠性较好。
下面我来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对于Modbus的ASCII、RTU和TCP协议来说,其中TCP和RTU协议非常类似,我们只要把RTU协议的两个字节的校验码去掉,然后在RTU协议的开始加上5个0和一个6并通过TCP/IP网络协议发送出去即可。所以在这里我仅介绍一下Modbus的ASCII和RTU协议。

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A:
Modbus协议介绍

Modbus可编程控制器之间可相互通讯,也可与不同网络上的其他设备进行通讯,支撑网络有Modicon的Modbus和Modbus+工业网络。网络信息存取可由控制器内置的端口,网络适配器以及Modicon提供的模块选件和网关等设备实现,对OEM(机械设备制造商)来说,Modicon可为合作伙伴提供现有的程序,可使Modbus+网络紧密地集成到他们的产品设计中去。
Modicon的各种控制器使用的公共语言被称为 Modbus协议,该协议定义了控制器能识别和使用的信息结构。当在Modbus网络上进行通讯时,协议能使每一台控制器知道它本身的设备地址,并识别对它寻址的数据,决定应起作用的类型,取出包含在信息中的数据和资料等,控制器也可组织回答信息,并使用Modbus协议将此信息传送出去。
在其他网络上使用时,数据包和数据帧中也包含着Modbus协议。如,Modbus+或MAP网络控制器中有相应的应用程序库和驱动程序,实现嵌入式Modbus协议信息与此网络中用子节点设备间通讯的特殊信息帧的数据转换。
该转换也可扩展,处理节点地址,路由,和每一个特殊网络的错误检查方法。如包含在Modbus协议中的设备地址,在信息发送前就转换成节点地址,错误检查区也用于数据包,与每个网络的协议一致,最后一点是需用Modbus协议,写入嵌入的信息,定义应处理的动作。
需要的话:email:  zhuyongjun021@126.com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

我想问,如果用MODBUS写一个控制字,其中有站号地址,寄存器地址,另有要写入的数据,它的数据应该是怎么排列的?

网友B(2007-05-07):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这样的:
假如我要往5号站的40003写一个常数10,按照格式该是:
地址码  功能码   寄存器地址  设定值    校验码
 H05     H06     H00  H02    H00 H0A    H* H*
又假设控制字的起始地址为D100,那么应该往D100,D101,D102,D103,D104里面分别写入什么?
是D100=H0605还是H0506?
  D101=H0200还是H0002?

网友C:
http://www.kitsnet.cn/blog/post/155.html

这个软件对你有帮助了

看看这个软件,Modbus调试精灵 V1.023

非常的好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我已经弄清楚了

网友D(2007-11-20):
我正在找这个资料.楼主能发给我吗?
ivwplaps@126.com

网友E:
到下帖下载软件测试一下即可知道.
Modbus 测试软件(支持OPC 2.0 Ser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