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Sview32如何数据报表?急!

楼主(2007-03-14):
本人初学此软件,要采集数据做报表,数据采集已经没问题了,现在就是不知道该如何将数据形成报表并保存。
 用户要求:对N台设备做耗电量的日报表、周报表、月报表。
 我现在想知道怎么样将我采集的电流转化成功率后的数据形成报表并保存到指定的文件目录下?

网友A:
  俺现没事在家,帮你作把,要$的( ^w^ ).
  不过给你个思路!
  1:用事件触发,在设备运行时开始记录电流,电压,如果有功率计的话在采功率!
  2:用记录历史数据把数柜保存起来.然后生成保表.
  这种法子你可试一下,效果不太好!
  用高级语言和SQL可形成完美报表,你也可以试着编写,挺有意思的!

楼主:
o,谢谢,RSview与Excel的连接能不能说得清晰点啊

网友B:
不用那么麻烦,在rsview下设置好数据记录模型

再用vba或者vb开发报表,直接用ado就可以了

楼主:
TO:yjd159
ado是什么?
怎么在rsview设置好数据记录模型?

网友B:
ado的全名是activex data object(activex数据对象),是一组优化的访问数据库的专用对象集

mdf文件就是rsview的数据记录模型

网友A:
  还ADO呢,你作过没有啊,不是说你,没弄过不要误人子弟!
  ADO,ODBC因响应比较慢,还有RSVIEW的数据记录,都是相同的道理,作报表根本不行,特别对要求统记的报表,根本就是糊弄人!
  前不久我帮一客户改过一报表系统,还是鬼子作的系统,用VBA作的,一个月下来污水的统计差了几千吨!
  最好的方法是用PLC统计,实时性最好!
  弟二种是用高级语言从RSLINX取数,都能比较好的处理统计类报表问题.
  不用上述法子,想用RSVIEW的宏,数据记录处理报表,对实时性不高的还行,对了,RSVIEW数据记录常常记着就罢工了,这不是一次碰到的问题,你如果想天天跑现场....
  总之,为了能得到强壮,完美的报表,还是辟开RSVIEW为好,它必境有那没多事要作,还要处理报表,太累了,它要罢工的!(^W^)!

楼主:
看帖的人都说两句啊,我在现场熬夜想,汗.....!

网友C:
我也只知道用VB里的报表编辑器 作水晶报表,但不知道速度怎么样,我还没有试过、、、、你可以用VBA 和SQL 试一下。。。。

网友D(2007-04-27):
用数据库做然后用VBA调用

网友E(2008-02-28):
“RSVIEW数据记录常常记着就罢工了,这不是一次碰到的问题,你如果想天天跑现场....
  总之,为了能得到强壮,完美的报表,还是辟开RSVIEW为好,它必境有那没多事要作,还要处理报表,太累了,它要罢工的!(^W^)!”

我现在就是这个问题,把我愁死了,目前还在想办法解决。。。

网友E:
问题解决了

网友B:
下面引用由sztaoyanbin在 2007-3-21 10:35:00 发表的内容:
    还ADO呢,你作过没有啊,不是说你,没弄过不要误人子弟!
  ADO,ODBC因响应比较慢,还…
--------------------------------------------------------------------------------------------

恩恩,中国就不缺牛人啊,呵呵,ado,微软大力推广的东西让你一说一钱不值了,那您开发一个操作系统出来看看?

我想说,甲骨文的oracle这样世界上顶级的数据库都可以使用ADO进行数据处理,不知道您开发的“巨大”的项目是什么级别呢?

只有井底的青蛙才会感觉自己看见了全部的天空

楼主(2008-05-08):
完美的表现,AB的软件做报表很恶心,速度慢得像蜗牛

楼主:
新问题:系统内通过以太网通讯,一slc500、一panelview1000触摸屏、一RSVIEW32,rsview32通过ADO与access做数据库,pv1000与plc一直处于通讯状态,rsview32内有2个vba过程必须实时运行,当rsview32单独运行过程1时,整个系统正常;当单独运行过程2时,PV1000与plc通讯不稳定,数据时有时无,rsview32稳定;单同时运行过程1、2时,系统pv1000与rsview32数据读取都不稳定。高手请帮忙分析下........

网友F(2011-02-16):
交流交流 交流
交流

交流

网友G:
 那个RSVIEW32里生成的报表和趋势图里的曲线能不能更改某个数据啊

网友H(2011-05-17):
用VBA,百度一下,资料一堆!

网友I(2011-06-16):
学到点东西,不过自己了解不多啊

网友J(2011-09-27):
用PLC做统计,再做一个EXCEL表格,然后调用就可以

网友K:
如何作的啊。我学过点报表。私下交流吧

网友L(2011-12-15):
直接在RSVIEW32里面设置,RSVIEW32 WORKS-eidt mode-data log(右键)-new-然后进行选择报表。
RSVIEW32有个很不好的就是太依赖windows系统了,如果IIS一出现问题,数据和RAD CLIENT可能就用不了了。
如果启动了电脑和数据存储电脑,需要及时建立连接并映射。

网友M(2019-12-10):
odbc数据记录然后excel读取SQL的数据也是可以的,就是不好看,没有专门做数据报表的好看,当然了牛人还是很多的。还有很多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