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cmos电池没电会有什么后果?

楼主(2007-03-14):
我这有一套tps系统!已经两年没有运行了!cmos电池肯定已经没电了!请问各位高手!如果想重新运行!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A:
听过锂电池,镍氢电磁,真没有听说过CMOS电池的

楼主:
honeywell dcs!在HPM的电源板上的CMOS电池呀

网友B:
不会没有电的,继续用吧。注意柜里的电瓶3-5年可以更换

网友C:
如果电池还没报废,不会有影响的,只是控制器的程序肯定丢了,上电后需LOAD控制器;上电后会给电池充电,等充满了再停电只要不动控制器,控制器的程序可以保持十几小时的

楼主:
我们这里没有配置蓄电池!cmos电池也不是充电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