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选选型号

楼主(2007-03-14):
各位朋友::
   我现在做一个水温检测系统,检测水温的范围在-10到140度的范围,传感器要放入水下2米深,请问我该选择什么样的传感器呢?(最好是电流量的),请各位大虾指点^^
   拜谢了!!!

楼主:
忘记了一点,温度偏差要在0.2度以内

网友A:
 (托克仪表)去网站上看看http://www.tuoke.net
特点

        ⊙  输入采用数字校正系统,测量精确稳定。

        ⊙ 采用先进专家PID智能调节算法,具备自整定功能。

         ⊙ 采用先进的模块化结构,提供丰富的输出规格。

         ⊙ 人性化设计的操作方法,易学易用。

         ⊙ 具备多种外型尺寸选择,可提供多种电源模式。

         ⊙ 具有多种报警模式及变送输出、RS485通讯等功能。

注:采用PT100

楼主:
 TUOKE托克仪表:
      你好
PT100能达到精度的要求吗??

网友B:
国产的没有问题, 便宜适用!!

网友C:
用无固定装置热电阻PT100WZP131即可,插入深度L=2150。注意要变送一体化的,这样输出信号就是4-20mA。

网友D:
这个系统并不难!关键是你没有说清楚要求!只需要显示温度?还是需要从仪表上输出控制信号来控制相关的加热或者制冷元件?如果单单显示是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