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接点压力表

楼主(2007-03-14):
现需求电接点压力表,适用0-24V电源,哪里生产?

网友A:
一般的都可以的。
不用太讲究的。

楼主:
感谢各位指教!我现在的电接点压力表适用380/220伏,而现场电源是24伏,不知能不能用?

网友B:
电接点压力表适用380/220伏,说的是触点容量,应用24VDC的控制电源,触点更不容易坏,完全可以使用.

网友C:
电接点压力表触点用24V电源,完全可以使用。

网友D(2007-10-08):
 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E:
没有问题的,触点容量是380/220,我们才用24V的

网友F:
电接点压力表用在电压较低的控制电路,可靠性差,因为接点的接触压力很小,用一段时间触点氧化造成接触电阻增大,就不能可靠接通电路。
  建议使用压力继电器。

网友G:
李工有什么好推介?能介绍介绍么?我也在找替代的产品。要求就是:压力达到0.3MPa接通节点1与公共端,压力达到0.6MPa接通节点2与公共端

网友H:
低压不行
我这里36V都接触不良
现在用220V

网友F:
压力继电器用于液压系统,不能用于水介质。

网友H:
压力继电器可以,我见过有人用空压机的压力开关做自动打水压力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