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W系列气动双气缸双活塞作用式执行机构如何平衡气缸作用力?

楼主(2007-03-14):
请教,AW双作用式双气缸活塞拔叉式气动执行机构如何平衡两个气缸的作用力?还有,当气源中断时阀位是否会保持不变,因为两个气缸上都 没有气源?

网友A(2010-10-27):
双气缸:就是其活塞轴位于双气缸的中心,这样通气时,分别从两端进气。汽缸自然就平衡了!

双作用:就是汽缸在打开和关闭时候都需要通气!如果气源中断时,阀位自然不变,需要在铜气时才能继续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