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维修变频器需要哪些工具?

楼主(2007-03-14):
维修变频器需要哪些工具?
联系邮箱:wanglangtao8@163.com

网友A:
万用表和钳表用的最多

网友B:
加压器,示波器,万用表,电流表,烙铁

网友C:
不会修的话!什么都不用!会修的话自己就怎么该要什么!不是我说你

网友D:
   我有:
   可以调电压箱:直流0-700V,交流0-500V,自己做的
   泰克示波器
   万用表
   假负载一套
   进口钳子一套
   进口螺丝刀一套
   套同扳手一套
   三脚猫工夫一套

网友E:
编程器用的是润飞的吧,它不能实现plc监控编程

网友F:
大胆的去修吧,最多把模块搞炸了,把自已电几下.

网友G:
没那么夸张吧, 只要不要轻易加电就可以了。 我每次都是先把变频器拆开,把整流模块。和IGBT全部测量一遍才敢上电测试的。只要细心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