甩干设备电机配线问题

楼主(2007-03-14):
我公司有一台甩干设备,电机功率11KW,起动时电流26A_56A时间约4分钟,从56A-13A约2分钟。我用rvv4*4mm2电缆配线发生过热。不知为什么请教各位大侠了。

楼主:
有谁能说上俩句,这和甩干机使用有没有关系吗?

网友A:
最好使用6平方的.负载重的话11电机4平方长点不怎么够

网友B:
4平方太少啦。如果电线是穿管的,建议用10平方

网友C:
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D:
11KW4平方应该够了~~你确定是4平方吗?不会是2.5的吧?

楼主:
可是,我原来就是用4平方MM 的,厦门华乐的国标电缆也是RVV都不会出问题,不知用VV型号规格有没有什么差别。

网友E:
我觉的应该也要用 10平方的

楼主:
为什么起动电流会那么大,时间那么长?是不是与甩干机的转动贯量有关。如大风机在星、三角起动时电流大,时间也长。

楼主:
起动时60A的自动空开跳闸

网友F:
最少要选用6平方的,

网友G:
应该是用10平方的比较安全!

网友H:
最小得用10平方的呀。

楼主:
甩干机使用时振动非常大,有时会把电机机座振裂。

网友I:
个人浅见:单根铜芯线1mm2可以吃到17A, 如果3相电缆或穿管的话就要打9折,铝芯线15A; 4mm2的铜芯线大概是57-60A,但是电缆或穿管的也同上; 60A的空开肯定小了,如果你用的是进口空开,我就不好说了,国产质量不高,实际使用时最好将标称值*90%,我们公司Test机器单相整机电流实测104-108A,所用的空开是西门子的100A,在坚持了3年后开始跳,另外一种机器,用的是国产空开30A,单相整机电流实测28A,使用不到一年,三天两头跳,后来还是换了个40A的。

网友J:
我建议你用变频器吧!电缆用6平方的比较好!

网友K:
甩干设备启动时所需的扭距是很大的。建议用10MM2的线,安全,持久,少操心。用变频器启动吧。

楼主:
建议不错,保护电路怎么处理

网友J:
变频器自身就带有保护电路!放心用吧,不过参数设置要正确!

网友L:
甩干机的起动时间过长,不太正常.再你用的线有点细,加大一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