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CS800设置请教

楼主(2007-03-14):
我是第一次使用ABB变频器。有一台ACS800 4KW的变频器,我在99参数组里设置了电机的参数,在极限参数的最高转速和最低转速里只能在“0”和“1”之间设置。电机启不动,显示错误“没有电机数据”。请教大师们还有哪些参数需要设置。

网友A:
您可以在变频器中设置参数进行一次电机的识别。
另外您需要检查您的电机参数设置和实际是否相符。

楼主:
谢谢!我去试试。

网友B:
请问解决了么 怎么解决的

楼主:
没有解决。我有两台这样的机器,有一台正常。我发现一个现象:正常的机器在加电和初始化的时候,听到有3声继电器的动作声,而上述有问题的机器在加电和初始化的时候则只听到1声继电器的动作声。如何解释?请大家提示。

网友C:
只要把99组参数的电机数据输入就可以了,不行就恢复一下出厂值,继电器动作的声音3声没注意过,启动后1声继电器动作声是正常的.

网友D:
再不行请与我联系,13823578035

网友B:
要是解决了能发表一下么?? 谢谢

网友E(2007-06-04):
你好,你在别的帖子里提到的 “6SE7027-2ED61,显示F026”这个故障解决了吗??我看了你的帖子,我负责维护的一台变频器6se7027_2ed61,型号和你的一样也是这个故障,大家也提了不少思路,如你已经解决,我想省点时间精力。你能和我联系吗,交流一下维修经验?谢谢。联系方式:sandoo@citiz.net QQ:391346991

网友F:
先进行一遍电机识别。然后你看看你的10.01 10.03两个参数设置了吗,这两个参数要看你的控制要求。最好去找本ACS800书对照地把参数核对一遍。

网友G:
99.10参数,做电机自整定
99.02或是99.03 把内存清一遍

网友H:
你的软件版本是不是ASXR7290,你看一下9904选择DTC的时候是不是显示---DTC---了??如果是就不要浪费时间了,交到服务站重新灌下软件!!

网友I:
不知道有没有解决啊?怎么解决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