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选哪种流量计最好

楼主(2007-03-14):
我厂从外单位用天然气烧锅炉,需要用流量计来计量,请教大家用哪种流量计最好?谢谢!

网友A:
阿牛把。计量级的。

网友B:
你可以购买专用的天然气流量计,市场上有很多种.

网友C:
科隆的流量计质量很好的,如果有技术问题我可以帮忙解决。0314-212930,孟先生,mqhkrohne@126.com。

网友D:
好多种的!

网友E:
用涡轮流量计比较好吧,天然气计量一般是按体积计量的,用质量流量计,反而得反算,麻烦! CRK-MQH,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F:
用气体涡轮是个好的选择,但建议还是根据具体的工况条件选择合适的流量计。

网友G:
气体:蜗街,孔板,阿牛巴,阿力巴,多没什么大问题,主要看需要精度和投资情况

网友H:
涡轮和容积式流量计

网友I:
孔板,涡街,热式都可以的,主要取决你的详细参数

网友J(2007-06-04):
用涡街流量计就行

网友K:
产品简要资料
一、气体涡轮流量计
上海飞奥燃气设备有限公司生产的TGM 系列气体涡轮流量计,是严格按照国际国内相关
标准来设计、制造的。TGM 系列流量计是一种具有高准确度、大测量范围、高重复性的气体
流量检测装置;具有线性度好,可靠性高和结构紧凑等特点;主要技术性能已经处于国内领
先并接近国际先进水平。机械计数器(面板)上显示的是在工况条件(工作温度和工作压力)
下,流过气体涡轮流量计的气体体积量(以m3 为单位);它输出的标准低频脉冲和中频脉
冲可与各种型号的体积修正仪相匹配。我们可提供两种TGM 型设备:G型和Q 型。G型可用
于需高精度的贸易结算中,其表体长度是标准直径的三倍(3DN)。Q型是一种价格经济的
工业流量计,其体长较短(1.5DN)。

网友L:
横河的漩涡流量计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