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种二合一热电阻

楼主(2007-03-14):
设计院设计一种热电阻与双金属温度计合而为一的产品,即输出Pt100电阻信号,同时双金属显示温度值。有谁能提供线索,不胜感谢!

网友A:
您好!
我公司生产您所需要的产品,“带热电偶、热电阻双金属温度计”,
应用
  采用双金属温度计与热电偶(阻)一体的方式,既满足现场测温需求,亦满足远距离传输需求,可以直接测量各种生产过程中的-80∽+500℃范围内液体,蒸汽和气体介质以及固体表面温度。
  WSS带热电偶(阻)、温度变送器的双金属温度计是现场就地显示和远传电信号的温度传感器,它既可以现场指示温度又可传送热电偶(阻)和二线制温度变送器信号。
工作原理
  双金属温度计是利用绕制成螺旋管状的双金属片一端补固定,另一自由端与指针连接,随着温度的变化而转动,并带动指针旋转指示温度的单针式指示温度计。
主要技术参数
●  标度盘公称直径:60、100、150
●  精度等级:(1.0)、1.5
●  热电偶:Ⅰ级 1.5℃、 Ⅱ级  2.5℃
●  热电阻:A级  ±(0.15+0.002|t|) B级  ±(0.30+0.005|t|)
●  热响应时间: ≤40S
●  防护等级: IP65
我司有多年的温度仪表生产史!
万沃仪表(上海)有限公司
周海波       13909817485

网友B:
这种就好象以前的压力表,有表记也能输出0-10伏的电压信号,价格比较便宜,同类型的产品在市场上很多

网友C:
  应用

采用双金属温度计与热电偶/热电阻一体的方式,既满足现场测温需求,亦满足远距离传输需求,可以直接测量各种生产过程中的-80-+500℃范围内液体、蒸气和气体介质以及固体表面测温。

  主要技术参数

标度盘公称直径:100、150
热响应时间:≤40s
精度等级:1.0、1.5
热电偶:I级 1.5℃;II级 2.5℃
热电阻:A级 ±(0.15+0.005ItI)
B 级 ±(0.30+0.005)
防护等级:IP55

网友D:
我把这种仪表叫做远传温度计,即可以在现场显示,又可以把热阻或热偶信号传到控控制室.

网友E:
那是远传双金属温度计,我公司专业生产

济南恒安特仪表公司
张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