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三菱A540-5.5K维修难题

楼主(2007-03-14):
三菱A540-5.5K变频器怪毛病,上电显示正常、参数调整正常《初始化以后故障依旧》,按正转或反转都没有输出《正转或反转指示灯正常》,也没有频率、电压、电流显示。
换CPU板问题依旧,有没有高手修过此问题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换新HCNW2601试试看吧,具体哪一个我忘了,以前我修过这种故障,就是换个HCNW2601就搞定了。

楼主:
如果有频率和电压显示就是坏了2601,我也修过
这次都换完了还不行哦

网友B:
换光耦试试,不行换模块!

网友C:
侃侃你的参数有空多看书。

网友D:
有个示波器看看波形就很容易判断。

网友E:
太复杂,看不明白

网友F:
1)触发电路是否有电压。2)模块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那位有三菱F540-S90K-CH变频器电源板?电话:13061788992

网友G:
你检查端子是否接好,有一起动点是否电路良好.

楼主:
侃侃你的参数有空多看书。
-------------------------------------
顶,真是参数问题
汗
原来在PU模式下要先设置频率,工厂的工程师把它调为0了。改过来就好了。

楼主:
此故障有一特点我在前面没有提到:
用端子启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