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可否长期低速运行??

楼主(2007-03-14):
因设计要求:需要变频器长期低速运行,自己没有做过,不知道这样运行会不会对变频器哟什么影响?速度是不是稳定?电机是否会有什么问题?请教各位大虾.....(要求:电机速度,每分钟20转) 拜托各位了..

网友A:
只要电机的散热好,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B:
变频器倒没有什么问题,关键是电机低速运转得不到良好的散热,建议给电机装他冷风扇。

楼主: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怕就怕电机吃不消....电机速度应该没有问题吧?速度稳定不稳定?

网友C:
速度一定稳定的!

网友:
变频器为恒转矩调速,低速时功率也小,要注意带载能力。如开环运行,20rpm速度不会稳的,且此时的电机功率很小,不设转矩提升基本不能运行。
另外如是普通电机,低速运行要加风扇散热。

网友D:
电机工作在什么转速?

网友D:
电机之前可以加一个减速机,最好用变频电机。

网友D:
转速太低,密切关注?你是否可以用步进电机?

网友E:
20转你是干什么用呀?你用的电机额定转速是多少?变频器如果运行的频率太低,运行不稳,电机低频运行散热不好,最好用变频电机。

网友F:
变频器倒没有什么问题, 最好用变频电机。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了,机器是装在车床上的.要求的速度变化比较大:最低是20转,最快要求是1200转,而且要求速度稳定,电机选型:550W,4极.

网友G:
别指望变频器是个万能器,20转/min变频器运行还不到1Hz,以前的减速箱不要取消,把以前的电机和减速箱考虑进取。

网友D:
车床原来的驱动文案呢,不能达要求吗?另外用6极或8极电机呢,把高速时的变频器频率提高。

网友D:
车床上的电机功率应该不是太大,可以用一台八极电机带一假负载调试一下,看是否能达要求。

网友H:
低速运行,最好采用U/F控制较矢量控制好.

网友:
变频器不是机械变速器的终结者。

楼主:
如果采用6极或者是8极的电机,变频器的频率要超过70HZ,电机的转速才能到1200转,变频器会不会有问题啊??再说:要20转的时候,频率也还是也小哦...

网友I:
变频器不会有问题!只要用变频电机!

网友I:
用机械变速换挡方式较合理!

楼主:
变频电机在如此低速的情况下,速度能稳定吗??
不知道变频电机的价位怎么样啊??

网友E:
变频电机也就是普通的电机多加了个运行风机而已。

网友E:
应该是散热风机

网友J:
如此低的速度,变频器的输出有点不稳定,再说变频器的输出功率也不够.

网友K:
电动机的散热和变频器的稳定输出都是问题。

网友L:
变频专用电机不仅是多个散热风机,它的结构能适合200Hz时的转速.

楼主:
看来要用变频器控制是不行了???看看给位大虾有什么好的想法啊??要求就是:20转到1200转之间任意速度长期运行,而且速度要稳定..

网友G:
用4极变频电机范围5-300Hz,减速机用1:7.5的速比可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M:
电机不允许长期低速运转

网友N:
建议增加一台减速机,或采用六极或八极的电机,不建议变频长期在低频下运行,尤其是电机,发热会比较厉害.

网友E:
TO; 李纯绪
初学乍炼,不懂,不好意思。谢谢指教。

网友L:
建议选用交流伺服,因是同步伺服电机+伺服驱动+编码器反馈构成的系统,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O:
变频器输出在低频尤其5Hz以下时,速度有可能不是很稳定.而且对电机来说电流可能也较大.建议使用多极电机加减速机构,可能还便宜!可靠!

楼主:
变频电机长期工作在5HZ和300HZ有没有什么不良影响??低速时速度稳定吗?变频器应该没有问题吧??望赐教..

网友P:
这样的情况用变频器控制还是有点悬!用伺服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网友Q:
用什么伺服?
简直是撤谈!
伺服多少钱啊
、普通电机才多少钱啊!

楼主:
LS上的说的也对:当然希望能用伺服..但还要考虑到成本啊..所以还是希望用变频器..现在有没有好的方案..

网友L:
如果伺服做的事普通电机也能做,那还要伺服干嘛。设备改造不仅要考虑初投资,更重要的是改造后的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另外伺服贵很多吗?电机+变频器约2000元,伺服约4500元。

网友R:
还是用变频器好

网友S:
同意楼上说的,在低频长时间运行只要散热好就OK

网友L:
不知楼上各位是否有变频器各种功能的使用经验和伺服电机的使用经验,是否自己采购,从所发文看与事实有差距。如果不是自己实际中积累的经验,发文就有点乱。

网友T:
频率太低可能力矩达不到要求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知道了很多东西,看来大家也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研究...还得等待高手哦!@

网友L:
我做过一台机床主轴的变频调速,没设转矩提升时,100转加工工件转速波动很大,几乎不能正常使用。设置转矩提升后,75转可以正常使用了,但不能在低了。

网友U:
电机可以就成,

网友V:
首先,变频器是没有问题的,由于电机大多都是按照额定转速设计的
存在散热问题,建议外加风扇,采用通用变频器+码盘闭环运行,整个系统是没有问题的,一般变频器的运行频率都满足0~100HZ

楼主:
楼上的楼上:您用的是普通电机还是变频电机啊?电机的最快速度是多少啊??

网友L:
带风扇电机,最高使用频率100Hz.

网友W:
 电机采用强迫风冷的就可以了,变频器就无所谓了.

网友X:
有些变频器低频下力矩不够。

网友Y(2009-03-02):
既然是 长期运行调速范围不宽的话  加减速机啊然后加变频器

网友Z:
大多没问题,我遇到的是工作实际要求低速10-30转(经减速机)电机实际转速1500转。造成电流过大,经厂家查找问题为,转速较高电机不适宜在低速状态下运行。改用低速电机就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