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防止水箱液面波动的措施

楼主(2007-03-14):
我现在维护的工厂,有水箱的液面波动大,引起其他的管道系统的震动,若果你有好的措施,请及时地告诉我,谢了。
  50立方米水箱,上部自来水补水DN200管接至页面以上200mm(遥控浮球阀控制),水泵出水口DN150的2个;当液面在临界调节液面的时候,浮球很频繁的开关,导致自来水系统的压力很频繁的波动,引起局部的细支管道像面条一样的抖动;
    取消自动补水也不是好的办法,
    备选1.是否调节遥控浮球阀门的导阀,使得液面稳定?
         2.液面和补水口采取哪些合理的稳流措施?

网友A:
你的水箱控制好象是没有高低位控制,你的浮球只保证高位对否,这种控制不好我一前用过该高低位后好用

网友B:
如果不想做太大的改动就在浮球周围焊接L型防波挡板,试验1下

建议更换控制方式,比方将浮球液位开关换掉

网友C:
换成电动阀,加个液位开关,分成高、低两个位置,

网友D:
加个短延时

网友E:
方法1:加长补水管路,将补水出水管直接通至水箱的底部;

方法2:采用电动控制。
1、浮球阀改为电磁阀;
2、加1个液位开关(安装于水箱中部),低于液位开关液面就补水,然后延时断开;

方法3:采用电动控制。
1、浮球阀改为电磁阀;
2、加2个液位开关(分别检测高低液位),低限液位开关动作就补水并保持,高限液位开关动作就停止补水;

网友F:
我们用液位探针的那种三根不锈钢的分高中低档,也同样存在累世的问题,后来加了根直径75MM的塑料管来套住它才解决这个问题,原因是进水落水时水面会产生振荡约5cm高,使控制电器频繁动作。

网友G:
把补水口放底部就可以了

楼主:
查阅流体实验室的手册,有几个措施:
1.补水口增加文柳的装置,可以是个高位的盛水盒,也可以是延长到水面以下的开孔的花管。总之是为了减少水流垂直的冲击

网友H:
市场上有专门那种浮球阀门的,开关是一种比例关系,如果进出水流量相同时,阀门开度不变,出水量大于进水量时,阀门渐渐开大,这种阀也就是比例阀,价格不贵,挺好用,不要用什么其它仪表、电磁阀之类的,造价高了,维护还麻烦

网友I(2007-04-22):
我能做恒液位自动控制夏工13796832986

网友B:
同轴雷达+正确的设置 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J:
同意最简单的方法:把浮球阀的出水口用管子延伸到水箱底部附近。

楼主:
楼上的做法高明!谢谢。

网友K:
最好用浮球开关,高低控制.效果最好

网友L(2010-12-07):
同意最简单的方法:1,安装一个液位传感器(模拟量);2,换一个浮球开关(数字量),在硬件上做个自保电路。

前不久我在工程上(投药池),跟你这个问题一样的,现在运行的很良好!不仿试试!

网友M:
基本同意上面各位大虾的做法,还有一个就是把进水管改小,建议用DN80的,出口在低于控制液位100mm处用喇叭口向下补水

网友N:
把进水口接到水最底下。

网友O:
引用 网友E:
方法1:加长补水管路,将补水出水管直接通至水箱的底部;

方法2:采用电动控制。
1、浮球阀改为电磁阀;
2、加1个液位开关(安装于水箱中部),低于液位开关液面就补水,然后延时断开;

方法3:采用电动控制。
1、浮球阀改为电磁阀;
2、加2个液位开关(分别检测高低液位),低限液位开关动作就补水并保持,高限液位开关动作就停止补水;

网友P(2011-02-06):
“当液面在临界调节液面的时候,浮球很频繁的开关,导致自来水系统的压力很频繁的波动”

浮球和电接点压力表,一球样,忽硬忽软,G8太2咧~~~~~~~~~~~~~

嘻嘻嘻嘻

一个拧装式液位传感器加个控制表儿,,,可彻底解决“频繁开关”的问题,,,还木有任何滴可动部件

1000个元以内,轻松搞定,,,谁若想前列县不炎滴搞爽呀,来找俄学妖招,029-85398206, 狸狫怪

网友P:
狸狫怪,吃兔子,小妖招多滴太,

比如,只用一个开关,控制高低两个水位,报警接点100%不抖动

再比如,只用两个开关,控制三个灯亮灭,任意时刻,100%只亮一盏灯,不闪动

再再比如,擦屁股不用纸,撩点水洗一洗~~~~~~~~~~~~~~~~~~~~~~~~~~~~~~~~

.

网友Q:
有才,太有才啦。。。。。。

网友R(2011-10-05):
现有液位控制器,市场有卖的。可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