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项目上几个问题咨询

楼主(2007-03-14):
接受一个项目有段时间了,用的是A-B 的编程,现在再做画面
有几个问题想咨询下,希望有朋友能急时解答 !
用的时rs view se 软件做画面,触摸屏通过以太网来通信
  1 触摸屏里和plc的变量怎么通讯上?用哪个软件?有哪些要设置的
 2  触摸屏里和plc的变量可否不实现进行通讯直接先做进到画面上做动作或者显示,灯 以后自己通讯上了,我之前做的点就有效

网友A:
1.不知道你是什么屏

2.可以

楼主:
触摸屏型号是2711p-t12c4d1
    触摸屏和cpu 通讯用rslink软件设置么??
  触摸屏是通过2个1756—ENBT模块来通讯的,搞不懂为什么!

网友B:
先安装FACTORY TALK然后在路径中指明的项目,就可以找到相应TAG,

网友C:
~!◎#¥%
我会也变得不会了,那个软件好像很简单的啊
指明路径(通过IP),
生成.MER文件,
下载,
LOAD运行就OK了啊?!

网友D:
您好!
      请帮忙介绍一下1794ID2和1794IF4在DeviceNet分布式控制中怎么组态,config吗?

                   谢谢!!!

网友E:
在RSView ME中的RSLinx Enterprise中设置

网友C:
NETWOX里面组态

网友F(2007-05-24):
请问哪位大侠有RSView SE的授权呀
  急需,   先谢谢了!!!!!
liyh51@163.com

网友G:
可以通过添加Linx OPC或者直接安装Linx Enterprise来通讯.

网友H:
我做过和你一样的项目.

网友H:
本来想发项目的图片,上传不了.可联系我.lijungan@gmail.com

楼主:
想不到还有人在留意这个帖子,项目已经在4月分完成了。
  谢谢各位

网友I:
特价经营:美国A-B:  SLC500;(1746/47/56/57/62/69/)系列PLC、软启动器、变频器等产品;施耐德140系列PLC ,西门子S7-200/300/400系列PLC等。有意向合作的朋友随时可联系。       QQ:757877414 联系人:胡  雷  13611692060
电话:021-61429246
传真:021-61429245

网友J(2007-07-02):
这个没什么难的   如果你用SE    本身继承ME   就可以用来开发触摸屏画面   需要用ENTERPRISE  组态网络功能   两种常用方法
SCHEDULE    UNSCHEDULE   主要看你添加触摸屏的数量   如果用UNSCHEDULE 最多不能超过5个   否则会出现容易掉站的现象   但一般来说出现这种现象   将触屏重起后就会恢复连接   看你的要求   一般影响不大都可以用    SCHEDULE  则需要用生产者消费者标签来做     先在PLC程序里建立生产者消费者标签   然后用NETWORX规划    成功后将TAG在ME的ENTERPRISE 中添加与之前PLC程序标签相对应   具体网上找资料   过程比较烦琐   调试起来比较郁闷   如果挂站不多   5个以内建议用前者   使用方法与组态上位机画面一样    需要建一个SHOTCUT   这个SHOTCUT的名字最好与你上位监控的一样   这样你可以把上位的TAG表直接到出后导入触摸屏   方便好用  经济实惠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