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如何最简单的显示日光灯正常工作的方法

楼主(2007-03-14):
最近我们单位的紫外线灯管偶尔会出现故障(原理和日光灯一样,接线也一样,同样用镇流器),我们需要万一灯管不亮就要有提示,比如说指示灯什么的。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
我以前看到过可以增加一个报警起装置(但是接线太复杂,镇流器已经有6根线了,报警器又有8根线)

网友A:
应该是电子镇流器吧?那东西坏得快,灯管也坏得快。
可以用光敏电阻来接受紫外线灯工作时发出的可见光,通过放大电路,想做什么控制都可以。

网友B:
可以用此波段的紫外线光检加上报警器

网友B:
加一电流测量元件,来感知灯管是否工作。再加一些控制电路应该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C:
可以上光感应装置呀!

网友:
如果要求很严格,可采用UV传感器.

网友D:
买个普通的自动路灯开关,调整下灵敏度或器件参数,再串个继电器,即可

网友E:
最简单的办法是在灯丝线路中串个小电阻,电阻上并联一个发光二极管,就可以指示了,检测的是灯管工作电流.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网友F:
我的建议是查清故障原因,改善电路增加灯管寿命。电路改进网上有很多例子,如果一定要故障报警可以按照 风云再起 说的那样在灯丝线路中串个小电阻,电阻上并联一个发光二极,不过感觉这样还是不可靠,原因是串电阻会改变电路电流,会使灯变暗。我没用过紫外灯,如果有启辉器的话可以检测启辉器两端电压,如果一直是电源电压就说明灯没有点着。

网友E:
嘻嘻,发光二极管有个两三伏就可以的,不致于改变电路电流,使灯变暗。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网友F:
电阻选什么样的

网友G:
楼猪不明白,就去买本电工常识,是常识那本,看看先。看完了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