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那位同行有PCIC卡的驱动?

楼主(2007-03-14):
  请问,那位同行有PCIC卡的驱动?麻烦发一份,急用!!!
    我的PKS R201已经安装完毕,通过ControlNet连接C200时,发现PCIC卡的驱动未安装。不好意思,第一次用PKS.
    另外。冗余服务器怎么设置?
    我的邮箱:LQFZJF@163.COM

 不胜感激!!![/b]

网友A:
拙见,回去看一下资料再补充。

网友A:
以前用PCIC时从来没有专门安装过驱动,如果有的话也是随pks软件一块安装好了的吧。
安装机器的时候命名如serverA,serverB,他自己就默认为冗余服务器了。后缀AB是固定的,决定服务器安装不同数据库。

网友B:
系统安装书上讲得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