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楼主(2007-03-14):
在符号表中,P_First_Cycle是什么用的.如果方便,把其它符号也具体说一下.谢谢

网友:
第一次循环标志,程序循环的第一个周期这个标志位是on,其他时候都是OFF

网友A:
通电后ON一次,其余时间OFF

网友B:
说的通俗点就是重启或者初次上电的时候执行一次!

网友C:
是通电后,只在第一个运行周期执行一次,如果你有用户手册或编程手册的话,就会很清楚的看到的.

网友D:
比喻恰当点,只是一个按钮的作用,内部的啊

网友E:
手册上面应该有的!

网友F:
第一次循环标志,即PLC启动时第一次扫描时工作。如同SIEMENS中的SM0.01。

网友G(2008-07-22):
应该是plc run后 on一个扫描周期
通电不代表plc r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