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东芝VF-S9变频NOFF故障

楼主(2007-03-14):
如题,请教各位:东芝VF-S9变频器出现"NOFF",是何故障?查使用手册并没有相关说明.

楼主:
没人关注,我等!

网友A:
ST-CC没短接!

网友B:
NOFF为主回路欠亚!查看电源是否正常,充电电阻是否损坏,一般充电电阻损坏可能性比较大,另外IGBT模块也要小心,仔细查看是否损坏!
OFF才是ST和CC没有短路!

楼主:
多谢各位关注!在此方面我是菜鸟.请教王道双及各位老师:如何查找电源故障?部分出现NOFF的机子似乎与受潮有关,当用电吹风吹扫后故障会消失.而部分机子似乎是电源部分接触不良,但又找不到故障点,此类机子会不时显示NOFF停机后又自起动.
请多多指教!

网友B:
我的建议是不懂就找懂的人来处理,一时半会说不清楚,就算说出来阁下也未必理解!硬件问题不懂最好就别去动.

网友C:
有理,要想懂在旁边多看多问,然后多学

网友D(2012-09-25):
我这里也有台VF-P7和上面说的故障一样修了两天了一直找不到故障原因。我是维修员请同行加我QQ406583711 大家互相学习交流。

网友E:
楼上的,你换主板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