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能解释一下这样的变频器干扰啊

楼主(2007-03-14):
各位大侠:
        有这样一个问题,我用西门子s7-400的cpu挂了8个施耐德的atv71变频器,分别为1,2,3,4,5,6,7,8号站,开始调试时,只把1,2,6,7,8号站上电,网络通信正常,一切也都正常。可是前几天,把3#站只要往变频器的网卡上插上dp接头,运行起来以后,3#站后面的变频器就会受到干扰(从网卡指示灯来看,干扰只是在某一个变频器上偶尔来一下,),而3#站自己和3#站以前的变频器都通信正常,后来我把dp接头和网卡都换了还是不行,后来发现,当我把3#站的dp接头拔下来,不把3#变频器连到网上的时候,网络又正常了,很是不明白,现在我把3#站放在了网络最后的位置,也就是1,2,4,5,6,7,8,3这样的顺序,又试了几次,一次正常,
难道是施耐德的atv71变频器在作怪吗?????

楼主:
我在3#前面加了一个中继器,现在没什么事了

网友A:
???那就不明白了,你想通了吗?协议上好像说的是可以拓扑32个站啊??

网友A:
你说是不是功率带不动啊,是不是有可能啊

楼主:
不会是功率带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