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纸机的润滑

楼主(2007-03-14):
成形机:

  纸浆进入造纸机的第一部分,即成形机时,大约含99%的水。到成形机尾部时,含水量必须降到纸在进入挤压机时能够受力自支。现代工厂使用的纸机的成形机,大多数的转速900米/分钟~2500米/分钟。不管成形机的型号和速度如何,它的都浸在大量的水中。因而,在为成形机的选择润滑油和润滑方法时,“热”通常不被考虑在内。大多数时候,成形机的轴承必须用黄油来润滑。黄油有密封,防水和除杂质的作用,尤其是对轴承的防水作用。对成形机轴承润滑的一个好方法就是使用一个自动系统天天把预备好的黄油抽入轴承中。这一方法可以保证定期有新黄油来清洁轴承。

  有时,有关人员选择机油而非黄油用于成形机轴承的润滑。这可能由于某一个或几个原因导致的。例如,在相对高速运转的成形机中,工作温度不断升高,轴承可能需要过多的润滑油来润滑。用好的机油可能更经济,更干净。要么就是因为手头上可能有其它润滑好的轴承。这里有一种油可做黄油的替代品。当选用机油润滑时,轴承就得使用与油相配的油封。

  对于球形滚轴,螺旋管轴和动轴,当其转速是所选黄油额定转速的50%或者更高时,机油润滑实际上是可取的润滑方法。

  一般说来,尽管用于成形机轴承的润滑油最好选用含有人造粘稠剂和良好抗水成分的优质润滑油。但是,抗腐蚀性也应该是成形机润滑油选用优先考虑的因素。因此,润滑油——黄油或机油——-必须含有良好的防锈成分。

  挤压机:

  纸在进入挤压机时含有80%的水分,挤压机就是要将那些额外的水分挤压出来。

  挤压是一种比用蒸汽加热去除纸中水分的省钱多的方法。因此,挤压方法在纸机中得到广泛发展。例如,高温法(也叫刺激干燥法)在业内被广泛使用。因为用这种方法造的纸比较干,而且还能提高纸的质量。

  平压辊,有时也叫“实心压辊”,尽管它们一般不是实心的。加热压力辊变的越来越普遍,而且广泛发展,寻求最合适的设计和温度,从而生产出特种纸。

  特别地是,在挤压机和成形机中,水是一个问题,而热不是。可是,热压力辊,高温高压复杂化了润滑问题。从而,黄油和机油在挤压机的轴承里被普遍使用。所选润滑类型通常是根据轴承的规格,转速来定的。对于黄油润滑,多级复合密封有助于防水,而隔水盖在软管下降时防止进水。

  循环油通常专门用于那些转速相对快的轴承的,因为在转速快的情况下,用黄油润滑可能出现制动问题。而且,在高转速的造纸机中,挤压辊上的大轴承产生的摩擦热相当高,需要大量的循环油来流动散热。降低进油口的温度,单独安装一个冷却油箱有助于保持循环油所要求的粘度。在以循环油进行润滑的挤压辊轴承中,掷手可以防止油从机架中流出,而且多级油封可以防水。不管什么润滑油,防锈剂都必须是其中不可缺少的成分。

  在挤压机中,毛布辊上缠着毛布,毛布是用来吸取和移出纸中水分的。球形辊轴,螺旋管轴和动轴建议用机油润滑。

  对于毛布辊使用机油润滑,这里有几个原因。一是,如果给高速机器轴承用黄油润滑,机器工作温度就会相当高,黄油用量会很大。而且,过量的黄油可能污染机器。再者,用机油润滑毛布辊轴时,的确附近有其它机油润滑轴承。毛布辊轴用油的要求不像挤压轴那么严格,因此,同样的油可以用于毛布辊轴也可以用于挤压轴,只要油的选用正确。

  注意使用机油润滑的轴承油封不象黄油多级油封那么有效。而且,挤压机上的机油润滑轴承由于在工作和下降时浸于水中,所以必须足够有效。
  烘干机:

  当纸从挤压机中出来时,一般还含有50%~60%的水分。然后,进入烘干机中去除多余的水分,使含水量降到5%~10%。

  烘干机里的轴承长期处在高温中,从而,这些轴承的工作环境是相当恶劣。不断增长的大型高速机器的需求,更大的机器,更快的转速,更高的蒸汽温度使得润滑油和润滑传动系统面临的挑战越来越烈。

  烘干机有多种辊,以下描写其中三种:

  第一种,烘干汽缸,用于传动纸,浸于水蒸气之中。根据生产和机器速度,蒸汽热不断使烘干汽缸的温度升高。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有隔热环,轴承的温度也能达到125摄氏125度。(华氏257度)像挤压机一样,烘干机也有毛布传动辊。而且,在烘干机里可能有美式汽缸。它们都是用来干燥纸筋和纸板的。

  美式活塞一般直径4~6米,也可能达到9米。依据设计,它可以在摄氏200度下正常工作。在美式活塞下方,有一个或两个挤压辊将纸压靠着汽缸。纸与热汽缸紧挨着,纸就被汽缸的热和吹到纸上的热空气烘干了。

  当然,这些辊和汽缸里的轴承都是以循环油润滑的。通常烘干机所用润滑油是根据干燥汽缸轴承的要求决定的。正确的干燥汽缸轴承润滑需要大量粘度适当的防水油。拥有隔热环的现代机器,一般能将轴承的温度降低到摄氏90度。由于诸多因素影响所用润滑油的流量,每一烘干机都有不同的要求。许多轴承和润滑供应商可以通过电脑分析帮助造纸商决定润滑油的使用的。

  一般说来,在烘干机中,源于烘干汽缸轴承系统的循环油是润滑毛布辊轴的。然而,美式汽缸轴承要求有一个独立的循环油系统。因为其工作状况与烘干汽缸相似,但是转速和周围环境温度较低于后者。所以,带有美式汽缸轴承的汽缸必须要有有效的隔热环。
        &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