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你们有遇到过吗?这样的事情:

楼主(2007-03-14):
    在MITSUBISHI中 CPU: QOO+Q62DA 在运行了三个月后,前天在工作中突然出现了无输出.我是用来控制MITSUBISHI的变频器,控制方式是端子起停,频率0--10 V(DC)可调对应0--50 Hz,现在我闻到里面有一股焦味(Q62DA里面),肯定不能用了,查不出是什么原因?外部的24 V(DC)也是正常的?请教各位师傅,分析一下原因,行吗?TKS!!!

网友A:
可能是Q62DA烧坏。是不是掉进去了导电杂物还是瞬间输入电压过大?
我的网站:plc.123ye.com。

楼主:
谢谢你!朱'R我看也是烧环了,但是这在运行过程中的呢,搞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导电杂物",里面没有的,只好重新换一个Q62DA了.

网友B(2011-04-20):
我用的Q68DVA+Q01也工作中突然出现了无输出,也换了一块

网友C:
没有遇见过。

网友D:
外部短路了,检查线路,把所有输入输出拆除,在看看有没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