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软件和组态软件有区别吗?

楼主(2007-03-15):
各位熟悉组态软件与触摸屏软件的兄弟和前辈们,我学习过昆仑通态组态软件,使用过EVIEW和HITECH的触摸屏,感觉好像功能差不多啊,我一直认为他们之间应该会有本质的差别的,但是自己却没有发现,请各位高手给与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za在功能方面还是有区别的饿

网友B:
原理上没什么区别,但在功能上、成本上还是有区别的。
这就决定某些场合不回用组态软件,而某些则必须用组态。

网友C:
功能上差不多

网友D:
区别如下:
1、通用组态的运行版基于通用PC硬件,HMI软件的运行版基于特定硬件(高端HMI除外)。
2、通用组态软件按点数收钱,HMI软件基本不收钱,你只要卖HMI硬件即送。
3、通用组态的功能更强,特别在数据管理、动画、组网等方面,适于复杂的大型应用。
4、叫法不一样:通用组态软件和HMI专用组态软件,但本质上确时区别不大,特别在高端HMI(基于平板PC的HMI)。

网友E: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F(2007-06-18):
同意POP-HMI的说法

不会,学习!

网友:
基本同意

网友G:
虽然不是很清楚
但我也同意上面的说法

网友H(2007-08-15):
对,高端上几乎没有区别

网友I:
同意上面的说法

网友J:
上面说的不错我补充一下:
1.组态软件多数基于通用操作系统,如,WINXP,WIN2000,等。有的也基于嵌入式操作系统,如,WINCE,Linux,等。有通用性。HMI软件只能用于特定厂家的硬件及厂家自己开发的操作系统,有限制。
2.组态软件控件功能丰富,曲线,流程画面,数据记录一应俱全。HMI由于CPU及存储元件限制,功能缩减很多,多数用于现场控制,有数据记录功能偏少,但现在电脑发展快,组态软件和HMI软件功能相差无几。
3.价格上组态软件是卖软件的,HMI厂商是卖硬件。HMI软件脱离特定硬件就没价值了。
4.在稳定性HMI要超过组态软件,毕竟一个是专用硬件和专用系统,一个是通用硬件和D版系统。
5.组态软件使用简单,几天就学会。HMI软件多数用脚本,学习时间比较厂。
我公司生产的AI-2057G/C型数字无纸记录仪就是5.7寸触摸屏,HMI软件不需要任何编辑也不需要学脚本,直接可以连仪表通讯,有曲线有动态画面有数据记录,CF有4G,可惜现在只可以连我公司自己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的所有仪表。有需要的看看http://www.yudian.com/products/pro_pc.php

网友K:
求助三菱F940与西门子S7-300 314C-2DP连接通讯

网友L(2007-09-16):
楼主有没有听说过连线摸拟?其实就是

网友M:
我是北京昆仑纵横的  和昆仑通态是兄弟公司,我们这里有详细的通态的MCGS软件资料  有需要的可联系我索取  010-51659278-119    另外我有QQ群  35411381  专门讨论这方面技术的欢迎大家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