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来帮忙解决一下很奇怪的现象

楼主(2007-03-15):
[b]我上次去同学那里,他那里有点冷,用了一个电褥子,他躺在上面,我想拉他一下,刚刚碰到他的手,就感觉到一股很微弱的电流,就感觉在摸蛇皮似的,麻酥酥的,我是站在地上的。他也感觉到了,后来反复试试都是一样,我俩都在站在地上或都在电褥子上就没有感觉,不知道怎么回事?
请各位专家来解决一下

网友A:
这说明电热毯漏电!当一个人躺在上面,一个人站地上时,构成了从电热毯到人体到地的回路,所以有触电的感觉。而当都在站在地上或都在电褥子上时,构不成回路,故没有触电的感觉。

网友B:
上面那位老兄说的很对

网友C:
站在地上摸还不是一样构成回路

网友D:
你是男的是女的?他是男的,如果你是女的,来电正常,如果你也是男的,就不正常了。

楼主:
是不是应该检查一下啊

楼主:
那还能不能用了?

网友E:
先检查先

网友A:
最好不要使用了,有些危险。换个质量好的用吧,毕竟生命是无价的。

网友F:
电热毯就是这样,不一定不合格或合格可以说明的,原因;人在睡觉时会蒸发水分,绝缘降低漏电

网友G:
不是专家可以解答吗?我觉得可能是有一点微弱的泄漏电流,以后不是这样试的,你们都是隔离了,所以感觉不到。

网友H:
应该是人体和电热毯够成了个电容(容量很小)所以你拉他感觉有电 有的人电阻大可能感觉不到

楼主:
谢谢专家的解答

网友I:
加个漏电开关会不会安全一点

网友B:
值得一学,感谢楼主

网友J:
上面加一层床单

网友K:
不是等电位,有回路,就会有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