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现象,专家来解答一下

楼主(2007-03-15):
[b]   我上次去同学那里,他那里有点冷,用了一个电褥子,他躺在上面,我想拉他一下,刚刚碰到他的手,就感觉到一股很微弱的电流,就感觉在摸蛇皮似的,麻酥酥的,我是站在地上的。他也感觉到了,后来反复试试都是一样,我俩都在站在地上或都在电褥子上就没有感觉,不知道怎么回事?
请各位专家来解决一下

网友A:
都在站在地上或都在电褥子上就没有感觉,是因为没有构成回路。
可以检查一下绝缘,估计绝缘有问题。

网友B:
是磁场感应该的吧

网友C:
这样的电热毯应该尽早扔掉,否则后悔莫及!

网友D:
这样的电热毯,估计绝缘有问题了,该淘汰了

网友E:
你是男的是女的?他是男的,如果你是女的,来电正常,如果你也是男的,就不正常了。

网友F:
不要再用了

楼主:
‘通讯网’  我服了你了

楼主:
应该没有问题把

楼主:
这是新的
还是特别好的产家出的

楼主:
大家来帮忙解答一下
在这儿谢谢了

楼主:
我就是想知道怎么回事
还能不能用了

网友G:
就算是尿床也不应该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质量有问题,鉴定完毕

网友H:
用一块导电板放在上面,开电源,然后用万用表量电压或电流试试

网友I:
同意ste的说法,licanon应当也是这意思。
感应电。

网友J:
可能是感应电,或是有微弱的漏电。

网友K:
如果屋内比较干燥,应该是感应电,两人的电位不一样造成的

网友L:
真的应该用万用表测一下,
可能漏电了哦
还有最好把测量结果和我们说说
你们的电褥子即使是名牌也最好不要用了
安全第一啊

网友M:
是感应电在作怪,它是属于静电,"用了一个电褥子,他躺在上面,我想拉他一下,刚刚碰到他的手,就感觉到一股很微弱的电流,就感觉在摸蛇皮似的,麻酥酥的,我是站在地上的。"是电压的电位差的传导,"我俩都在站在地上或都在电褥子上就没有感觉."此时你们之间电位差相等,所以就没有感觉.这种现象可以用电容充放电来解释.如果地面为木地板或干燥的绝缘物,你就不会有麻酥酥的感觉了.你当时的地面一定是水泥地面,而且你的鞋里有微微的潮气,你在大地与朋友之间充当了导电体的角色.请你放心电褥子没问题,我在二十多年前自己作过一个电褥子就碰到过你讲的问题,该电褥子我现在还在使用,无任何影响.

网友N:
千万别用---危险!!!漏电

网友O:
什么感应电哦,还是持续的感应。晕倒,不要相信厂牌,我们不要说有假冒的,你想相民,日本人的汽车每年招回了多少辆。更别说这些厂了。

别盲目相信名牌。

网友P:
第一,电褥毯漏电,危险。第二,站地上时形成回路。

楼主:
现在我都晕了

网友Q:
是不是每次都是那样啊!
如果是应该是感应电流.如果不是那就应该是心理问题哈!
换个人试一试 看看

网友R:
质量问题.构成回路.最好不要用!

网友S:
漏电啦,要不用摇表摇摇,哈

网友T:
人直接躺在电褥子上面吗,家里潮湿吗尿床了吗

网友U:
我认为是感应电。

楼主:
就是有种麻酥酥的感觉

网友V:
大哥要不是女的摸你就是你哪个电褥子绝缘不好

网友J:
我的建议笨呀最好。哈哈!

网友W(2008-07-05):
有麻的感觉是因为你和你的朋友有电位差通过你和大地构成了回路,可能电褥子绝缘不好 .

网友X:
你是男的是女的?他是男的,如果你是女的,来电正常,如果你也是男的,还正常,只不过该换电热谈了、

网友Y:
没事,就是一个感应电,有麻麻的感觉是因人而异,

一般市场上买的电褥子,一个人坐在上面,你用电笔去量这个人时都会亮。

不信自己去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Z:
用感应电笔好好量量,应该有漏电现象

网友AA:
用个干的床单铺在上面,如果还有这种现象,应该是静电

网友AB:
呵呵,一个简单的 分布电容 感应电压的问题,这么大惊小怪的;

电褥子相当与电容的一极,褥子上的你 是另一极,这个是电场感应现象。

当你俩都在褥子上(或者是地上)时,是等电位 不能形成电流,所以没有麻电现象.(不知道有没有人了解50KV高压上的等电位带电作业,那就是带电干活,5万伏特以上啊,了解这个了就会......)。

这个不是电褥子质量不好更不是漏电,是正常现象。因为电流很小(也就几十微安)所以没什么危险,

而且,这个麻电现象是:你越怕它越麻,如果你大面积的接触就感觉不到了 ,不信你试试,把手完全握住就没了这个感觉了。

说的不知道对否;

欢迎来 技术群 拍我 热电 电力 电子 电脑 网络 工控 群 52877400

网友AC:
这样的电热毯应该尽早扔掉,否则后悔莫及

网友AD:
放心吧,是感应电,我的电褥子也这样,有些电器如电风扇.电脑等未接地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F:
要电褥子不要命,要命不要电褥子。

网友AE:
电热毯不是10多年前就禁止生产和使用了吗?

网友AE:
引用 网友F:
要电褥子不要命,要命不要电褥子。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