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温控仪直接驱动可控硅控温!

楼主(2007-03-15):
我以前采用继电器输出型的温控仪控制固态继电器,但感觉有不少缺陷,在下一个工程中希望采用温控仪直接驱动可控硅控温(负载是几十根加热管,需要多个可控硅),但对这方面还不是很熟悉,希望大家指教!

楼主:
请问哪位有相关图纸,能否发给我一份?谢谢!

楼主:
请问下控制方式的问题:几十根加热管接成角形或三角形由3个固态继电器控制好,还是让分成几组——超低温时全开,超高温时全断,平常由2组或1组控制温度好呢?

网友A:
吴工:你好!1、温控表有你所需要的款式,在网上搜下就可。如果允许,建议用PLC 做,价格差不了多少。2、控温方式应同你的加热对象有关,包括介质、空间等。个人认为,小空间做成一组较好,大空间做几组分别控温较好。

楼主:
下面是lengyulei给我的的留言:

发件人:lengyulei
收件人:deshengwu
发送时间:2007-3-15 10:07:00
主 题:上海超拓科技无锡办事处
    你好~!采用继电器输出型的温控仪控制固态继电器,你可以了解一下欧陆的产品~!我想那个品牌可以符合你的要求.

同时感谢!

网友B:
提供参考:

网友C:
杭州余杭区实用电子技术研究所

联系               石工   0571-85228062

网友D:
我一般会采用星形接法,因为我厂通常使用的都是220V的电热管。一般如果加热温度范围比较广的话。我通常会把加热管分为两组!其中一组是可选择切断,用面板按钮控制。这样方便在较低温度时候控制温度。这样就不容易产生在低温是发生温度过冲现象!还有一点比较头疼的是最好加热管的数量是3的倍数,所以也要研究一下功率的分配!至于用3个固体继电器控制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关键是质量要好!算好电流就ok了!我想这个不是很难的咯!有空大家交流!高手不要见笑!

楼主:
说得有道理!谢谢!
不过分成两组总共至少得用4个(最多6个)固态继电器了,对于大工程来说无所谓,对于非常小的工程又增加了成本,这也是个恼火的事情。

网友E:
你的负载有多大,几十KW还是几百KW。如果是用几百KW的话,那就不能用这样的驱动方式。

网友E:
我有一种驱动2000A(晶闸管)以下的驱动板,再温控仪进行温控,温度控制很好,且不要专用晶闸管。

网友C:
我有,驱动可控硅模块.6路,485通信的,驱动15KV电动机的那种

0571-85228062

网友C:
前面打错了,是驱动150KW电动机的那种

网友F:
建议咨询厦门宇电自动化AI系列

网友G(2007-04-18):
可以采用控温表直接驱动可控硅驱动的方式,也可以采用调功调压器控制的方法,只是后种方式成本比较高

网友H:
我们是杭州市集成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固态继电器的厂家,质量可靠,品种齐全,欢迎选购,袁克军,0571-57109910,0571-57109810,13967134591,商祺.

网友I:
我们可以提供你需要的产品,具体内容可以访问我们的网址:http://www.zsyb.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