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交流接触器的选型

楼主(2007-03-15):
请教各位达人:交流接触器的选型到底是以什么为准?
我开始是以负载的额定工作电流再乘上一个安全系数来选择对应的电压下额定工作电流不小于我所计算的负载的电流的接触器的。(话可能说的不太清楚,表达问题。。。)
可是有同事又说可以按功率来选。
我上网查了,2种方法都有人用。但接触器功率是随电压变化而变化的。我总觉得这种方法不安全。但用规律计算的话,有时候可以节省成本。
请各位指教,到底哪种方法科学。

网友A:
交流接触器的选用方法(1)
[ 作者:佚名 | 转贴自:本站原创 | 点击数:1851 | 更新时间:2005-1-8 | 文章录入:eman ]

接触器的选用应按满足被控制设备的要求进行,除额定工作电压应与被控设备的额定电压相同外,被控设备的负载功率、使用类别、操作频率、工作寿命、安装方式及尺寸以及经济性等是选择的依据。
1、控制电热设备用交流接触器的选用
  这类设备有电阻炉、调温加热器等,此类负载的电流波动范围很小,按使用类别分属于AC-1,接触器控制此类负载是很轻松的,而且操作也不频繁。因此,选用接触器时,只要按接触器的约定发热电流Ith等于或大于电热设备的工作电流的1.2倍。
  例一:试选用一接触器来控制380V、15KW三相Y形接法的电阻炉。
  解:先算出各相额定工作电流Ie。
    Ith=1.2Ie=1.2×22.7=27.2A
  因而可选用约定发热电流Ith≥27.2A的任何型号接触器。如:CJ20-25、CJX2-18、CJX1-22、CJX5-22等型号。
2、控制照明设备用接触器的选用
  照明设备的类型很多,不同类型的照明设备,起动电流和起动时间也不一样。此类负载为使用类别AC-5a或AC-5b。如起动时间很短,可选择其约定发热电流Ith等于照明设备工作电流Ie的1.1倍即可,起动时间稍长以及功率因数较低的,可选择其约定发热电流比照明设备的工作电流更大一些,参见表1。
表1 控制照明设备的接触器选用原则
序号 照明设备名称 起动电源 COSΦ
  起动时间min 接触器选用原则
1 白炽灯 15Ie 1   Ith≥1.1Ie
2 混合照明灯 1.3Ie ≈1 3 Ith≥1.1×1.3Ie
3 荧光灯 ≈2.1Ie 0.4~0.6   Ith≥1.1Ie
4 高压水银灯 ≈1.4Ie 0.4~0.6 3~5 Ith≥1.1×1.4Ie
5 高压碘灯 1.4Ie 0.4~0.5 5~10 Ith≥1.1×1.4Ie
6 金属卤素灯 (1.4~2)Ie 0.5~0.6 5~10 Ith≥1.1×2Ie
7 带功率因数补偿的序号3-序号6 20Ie     按补偿电容起动电流选用

3、控制电焊变压器用接触器的选用
  电焊变压器因二次侧的电极短路而出现陡削的大电流,在一次侧出现较大的电流,所以,必需按变压器的额定功率、额定工作电流、电极短路时一次侧的短路电流及焊接频率来选用接触器。此类负载使用类别属AC-6a类。表2为选用参考表。
            表2 电焊变压器选用接触器参考表

选用接触器 变压器额定工作电流Ie(A) 变压器额定功率Se(KVA) 变压器一侧短路电流Id(A)
220V 380V 220V 380V
CJ20-63 30 11 20 300 300
CJ20-100 53 20 30 450 450
CJ20-160 66 25 40 600 600
CJ20-250 105 40 70 1050 1050
CJ20-250 130 50 90 1800 1800

交流接触器的选用方法(2)
[ 作者:佚名 | 转贴自:本站原创 | 点击数:2309 | 更新时间:2005-1-8 | 文章录入:eman ]

4、笼型感应电动机AC-3使用类别用接触器的选用
  电动机有笼型和绕线型电动机,其使用类别分别为AC-2,AC-3和AC-4,因此,对不同型式和使用类别的电动机用选用不同结构的接触器。
  笼型电动机的起动电流约为6倍电动机额定电流Ie,接触器分断电流为电动机额定电流Ie。其使用类别分别为AC-3,如:水泵、风机、拉丝机、镗床、印刷机以及钢厂中的热剪机等,这里可选用直动式交流接触器。
  选用的方法有查表法和查选用曲线法,在产品样本中直接列出在不同额定工作电压下的额定工作电流和可控制电动机的功率,以免除用户的换算,这时可以按电动机功率或额定工作电流,用查表法选用接触器。
5、绕线式感应电动机AC-2使用类别用接触器的选用
 此类负载下接触器的接通电流与分断电流均为2.5倍电动机的额定电流Ie。即AC-2使用类别,一般选用转动式交流接触器较合适。因为其电寿命比直动式的高,而且便于维修。选用时可按电动机额定电流查表即可。(注意:每小时操作循环次数较高的场合,不宜选用CJ12B)。也可选用直动式交流接触器,但其电寿命不如转动式。AC-3电寿命为120万的直动式接触器,在AC-2使用,其电寿命约为十万次左右。
6、笼型感应电动机AC-4使用类别用接触器的选用
  当电动机处于点动或需反向运转、反接制动时,负载与AC-3不同,其接通电流为6Ie。为AC-4使用类别。
  给出了额定电压380V、AC-4条件下接触器的额定工作电流值,据此,可计算出AC-4使用类别下可控电动机功率Pm。例如,CJX1-9型交流接触器在380V、AC-4条件下其额定工作电流为3.3A。我们知道电动机的额定输出功率=3UeIeCOSΦη
其中:Ue-电动机的额定电压;
   Ie-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COSΦ-电动机的功率因数;
   η-电动机的效率。
  将上述接触器AC-4条件下的额定电流值3.3A代入上式,假定电机的COS=0.85, η=0.9,则
  =3×380×3.3×0.85×0.9=1.66KW
  即CJX1-9交流接触器在380V、AC-4使用类别下可控制的三相笼型电动机约在1.66KW以下。
  如果触头寿命允许适当缩短,则AC-4的额定工作电流可适当增大。在很低的通断频率时,AC-4使用类别的接触器可按照AC-3使用类别选择。

7、混合负荷电动机负载用接触器的选用
  在许多情况下,接触器是在AC-3和AC-4或AC-2和AC-4条件下混合使用,即在正常通断与点动操作方式下混合使用。混合使用的触头寿命X可用下述公式计算:
        X=A/1+0.01*C*(A/B-1)
  式中:A-正常负荷下的触头寿命;
     B-点动操作下的触头寿命;
     C-点动操作占通断次数的百分比。
  例如:一台37KW的三相鼠笼电动机,COSΦ=0.85,380V,Ie=72A,使用3TB48型接触器在混合工作方式下进行切换操作,其点动(AC-4)占开关操作总次数的30%,试求接触器触头寿命X。
  查3TB48型接触器的寿命曲线,得到:
  AC-3时的电寿命  A=1.2× 次
  AC-4时的电寿命  B=5×次
  C=30%,则混合工作方式中接触器的寿命为:
         X=15.2*104
8、电容器用接触器的选用
  前已述及因接触器接通电容器组时会出现很大的合闸涌流,触头闭合过程中烧损严重,因此一般都要求接触器降容使用。
  CJ19系列切换电容器接触器专为切换电容器而设计,并采用了串联电阻抑制涌流的措施。
表7 CJ19系列接触器配用电容器
接触器型号 额定工作电流A 可控制电容器容量KVar
220V 380V
CJ19-25 17 6 12
CJ19-32 23 9 18
CJ19-43 29 10 20
CJ19-63 43 15 30

楼主:
太感谢了。收获大了去了。

网友B:
学习上面的了,不过其实没那么复杂,基本就按所用电设备的额定电压电流选取就可以了!

网友C(2007-05-09):
老胡,呵呵
我也来学习学习

网友D:
搜得挺全啊,俺也学习学习

网友E:
xue-816,怎么称呼您,我的QQ20568548,希望能向您学习。

网友F:
好贴,不知道在那里有这样方面选型的资料例如:断路器,热继,电缆等的.全面详细的对于出学者很有用处.

网友G(2008-05-07):
学习了,受教了!!!

网友H(2008-06-10):
好!不知道在哪里有这样方面选型的资料例如:断路器,热继,电缆等的.全面详细的对于出学者很有用处

网友I(2009-03-03):
相见狠晚,谢谢了!!!

网友J:
象你这样写太复杂了,应该在简洁一点更容易了解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