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肯变频器

楼主(2007-03-15):
大家好:
    我想修过三肯SPF系列变频器的人应该不少吧,但我是步入这个行业的时间并不长,也是第一次维修这个系列的变频器。现在的故障现象:原15KW的主板装上,带22KW电机,显示电流比实测电流大6A左右。并且还会报警,但是如果用11KW的主板装上,带22KW的电机,其他参数都一样,就是参数61是2,显示电流和实际电流只相差1A。从这个情况分析,后者基本正常,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装的主板装上出现的症状,原因是什么?

网友A:
可能是V/F曲线参数有所不同。

网友B:
要板恢复出厂并且修改功率和电压和相数就一样了

网友C:
主板的功率不对!把主板的功率设成15KW就可以了

网友D:
您好!我们是三垦变频器的总代理商,全国最低价格,全部现货供应.
济南新天高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韩燕飞
手机号:13011725063  83531345

网友E(2009-02-18):
三肯变频器IHF1.5K-55K系列控制面板不显示,但可以启动运行,二分钟后主机自动停机,原因是什么?请高手回答。

网友F:
你的启动方式是不是外部控制,如果是的话可能是面板的原因造成的,可以把面板拆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