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身体接通电话线的问题

楼主(2007-03-15):
小时候,看到电影上一群儿童团员为了修复受损的电话线,手拉手把电话线接起来,保证了部队通信的正常,为战斗的胜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实际中可行吗?那位高手解释一下。多谢了。

网友A:
人体电阻太大,根本不能传输信号。手拉手捏着接头保证线路畅通倒是有可能的。

网友B:
我觉得不可能.

网友C:
你可以试一下,当电话接通时是什么感觉,48V的直流电,被电的感觉不爽啊!

网友D:
人体安全电压36V,可以忍受的电流7mA左右,则人体电阻大概5kΩ左右.
   假设有3人手拉手,可视为串联电阻共15kΩ,此电阻再和电话串联。
我们用的MP3用1.5V电池正常工作电流约50mA,则消耗功率约75mW,找个功率小的电话机,消耗功率也以此计算吧,如果是7mA,则电话在串联电路中的分压是10V左右,则三个人和电话的总共分压是36+36+36+10=118V,如果电话交换机提供118V的载波电压,则通话是完全可能的!关键是人体要有一定的电流耐受能力。
    所以,我认为电影镜头应该也不是空穴来风。

楼主:
问题是我们知道电话线应该是双股的,只有一股被炸断吗?或者老式的手摇电话的线路是单股的?过去老式电话机是由电池供电的,应该不会有那么高的电压吧?

网友E:
完全可能

网友F:
电影是用来忽悠人的,特别是原来,很多是用来做秀的.又不是什么都是真实能实现的!!

楼主:
请大家发言。

网友G:
哈哈,人与人的接触电阻也不小啊。是不是这小孩子们手上吐口唾沫然后拉上,或者用小便把身上都搞湿,这样电阻肯定小多了。电流大部分从小便流过,流过心脏的少,不容易死人哦

网友H:
导演瞎编的。其实再加一点就不是瞎编了:三人都穿着解放鞋,大家的手因为某种原因流血拉。

网友I:
人体电阻太大,根本不能传输信号。手拉手捏着接头保证线路畅通倒是有可能的

网友J:
 顶一下,星星话题

网友K:
不好意思,我来说一下,现在的电话我修过,如果不打或者来电的时候基本是没事,当你在接线的时候,拨打或者来电你就会受到电的感觉。

网友L:
   这个问题最好去问导演,导演安排谁死,谁就得死;导演的电话是太阳能无线电话!

网友M:
不可能实现的,那是编出的故事。

网友N:
我前几天到是测过电话电压,无来电的话66v,有来电48v.肯定会打人,但传信号可能就难了

网友O:
是有点虚,看了之后晕晕的

网友P:
看来你是被忽悠了,不过要自己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再顶,等待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