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在绘图中的表示符号

楼主(2007-03-15):
请各位大虾赐教:变频器在绘图中的表示符号!!急,多谢!!

网友A:
好象还没有专门的变频器电气符号,一般是画一个方块,在里面注明变频器代号,并画上3根线与电机相连,这样看图也很清楚.

网友B(2008-01-18):
没有,现在只能文字说明.

网友C(2009-03-20):
难道真的没有符号表示么?

网友D:
一个筐,里面写VVVF

网友E:
里面写VVVF! 一般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