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mm440奇怪问题

楼主(2007-03-15):
有台MM440的机器很奇怪,上电报F0022,把板子插好点,就不报了,接下来运行报F0003,风机坏了,由于是3线的,找不到,先拿个小的代替,装好,OK,输出正常,然后带电机,也正常,后来去买了个3线风扇,装上,风扇转了,没报警,但输出没有了,郁闷,初始化后,在运行,又报F0003,怀疑是风扇问题,又把小的风扇装上去试,一切正常,现在很怀疑是风扇的问题引起F0003,不知道哪个高手指点下,谢了

网友A:
http://www.bjclan.com/product1.asp?id=500

网友B:
下面引用由董事在 2007-3-15 14:56:00 发表的内容:
http://www.bjclan.com/product1.asp?id=500
--------------------------------------------------------------------------------------------

网友C:
可以确定是风扇问题

楼主:
不是风机问题,是变频器的24V电源带不起负载的问题,电容已经换了,但没什么用.

网友A:
经长期观察,西门子将两只都检测的风扇换成两线,三线各一只了,真是可笑!

网友A:
两只0.4A/24v的风扇用1.5A/24v的稳压电源是有些小吧

楼主:
重大发现,把机器用手压紧就一切正常了,奇怪

网友D:
董事的建议有道理,看下风扇的功率和电源的功率,如果风扇的标称功率接近24V电源功率的90%以上,那么跳电就很正常了。

网友E:
重大发现,把机器用手压紧就一切正常了,奇怪
---------------------------------------
还奇怪啥呢?
赶快找原因吧

网友F(2009-04-09):
可能是板和板之间的排线接触不好了

网友G:
440检测性能特别强,,,所以维修人员要格外细心,,,细心你的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