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位控制

楼主(2007-03-15):
有一水箱,水在水箱里翻腾的很历害,原来的液位控制不能正常使用,水是强碱性,是否有一种放在水池底部(离底部约200MM不能被杂物覆盖要)来测水位的高中低位。

网友A:
水位加延时,时间视具体情况而定。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B:
请登陆我的网站:http://www.qiyenet.com.cn

网友C:
液位多高? 采用非接触时测量,超声波液位计,经济,简单,耐用。

网友D:
你原来用的什么液位控制不好用呢,情况介绍的清楚一点,我们更容易分析。

网友E:
这个问题比较简单,我们在现场遇到过同样的问题,给我电话吧13816432233张 或邮件zhangl8010@163.com

楼主:
我这个实际上是用水泥浇灌的一个大水池,侧面下方是三台水泵的进水口,回水后经冷却塔(在水池正上方)再流入水池,因此水池内的水翻腾的很历害,原来在水池侧壁上、中、下装了三个传应开关来控制补水量。水最深有3米。我想用的传感器必须从水池上面投入水中(因为四周都是水泥墙),至中池中下部,来感知水位。

网友F:
超声波液位计,很适合你的要求。在水池上沿安装,选型时根据水深确定精度就可以!

网友G:
可以采用直杆式液位控制器或变送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H(2008-12-19):
要抗耐强酸碱的才行

网友I(2009-10-09):
请问水泥生产机械一般常见的故障有哪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