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松下伺服启动停止问题

楼主(2007-03-15):
松下伺服控制器使用说明书说不能用伺服ON-OFF来启动和停止伺服马达,请问各位大侠用什么指令来控制马达启动与停止呢?谢谢!
邮箱:wuyonggang255@yahoo.com.cn

网友A:
位置控制模式下:脉冲发送完毕
速度、转矩控制模式下:0-10V模拟信号为0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呵呵

网友B:
碧海潮生针对伺服信号接口的描述基本正确,除此之外,通过通讯和伺服内部指令等也可以实现伺服的起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