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使用HITECH的触摸屏时发现我做的按钮有长长的拖影,请问如何解决?

楼主(2007-03-15):
请教:我在使用HITECH的触摸屏时发现我做的按钮有长长的拖影,请问如何解决?
我在使用HITECH触摸屏PWS6600C-P(256色)时,发现以下问题:我在一个背景为苹果绿色的画面上放置一个系统默认的灰色按钮,然后将程序下载到触摸屏运行,发现按钮四边都有长长的拖影,就是四个边角会出现很长一很细的条灰白色的光纹而且很明显;后来我将画面背景换为蓝色,按钮换为黑色,拖影减弱了,但还是能看出一些阴影,请问哪为高手能指点一下!

网友A:
da大电话问问

网友B:
可能是屏没调好,软件解决不了,也可能是驱动屏的板子有元件损坏。

楼主:
我问过供应商了,说HITECH的PWS6600都是这个样子的,如果是黑白那阴影就更明显了,HITECH的屏的实际效果和它的名气相差很远。

网友C:
[b] 应该是屏没有校验好,以前也遇见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请问: 杯末停大侠,屏应该如何矫正呢?谢谢!

网友D(2007-04-25):
HITECH的触摸屏我没用过。我用过KTP-178有你所说的现象,通过调整合适的对比度和亮度可以解决。

网友E:
在屏的系统菜单里面有一个,set,进去之后有个touch panel 可以效验触摸屏

网友F:
供应商说话有些不负责任啊,怎么能说都有这个问题呢?我用的也是你这个型号的PWS,没有这个问题的啊。

笨!

网友(2007-06-03):
不是供应商不负责任啊,主要还是看你买的是不是水货,
如果是水货,
呵呵!
服务可就没有保证的哦.

网友G(2009-09-09):
我现在用这个型号也是这样,以前用过印象中好像不会,不知道是不是买到水货,

网友H:
适当调整对比度应该会好些。

供应商这么说话会害死人的,呵呵

网友I:
我想要HITECH的触摸屏的组态软件 那位大哥有请给我发一份 wiyy821@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