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罗升-HMI
请问:如何让报警走马灯移动速度变慢?谢谢!

楼主(2007-03-15):
请问:如何让报警走马灯移动速度变慢?谢谢!我用的是PWS6600C-P,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一般属性里都有的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这个在走马灯属性里面就可以设置.

楼主:
你们说的是走马灯,这个元件是可以调整移动速度,但是ADP的报警走马灯是不能更改移动速度的,所以我觉的HITECH的软件做的缺陷还是很多,还有就是做动画也很不理想,说明书也写的很差,大多都写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C:
正如afei-s7所说的,报警走马灯的速度是没法修改的,将在这方面做一些修改,感谢你的提议.但我想你要达到的动态效果一定可以用别的组建来实现同样的效果.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如果你想使移动速度变慢,你使用走马灯就可以了,可以把在"设定警报"中的内容直接写在走马灯的内文中.
至于你说的动画不是很好做,不知道你需要实现什么样的动画,罗升公司的网站上有做得很好的动画,你可以下载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