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怎么判断热电偶损坏

楼主(2007-03-15):
发现一个温控仪显示不准,怀疑是温度传感器出问题,但是不清楚它是热电偶还是热电阻,通过查温控仪的参数,发现是K型热电偶,但是我用万用表测量其两端另一个好的传感器电压是80欧姆左右,按这个阻值可能是热电阻,请大家给我判断它到底是什么

楼主:
有谁知道怎么测量才能判断到底是热电偶还是热电阻~~~

网友A:
如果是万用表测量得是长温下测电阻值,如需帮助请来电
济南恒安特仪表公司
张洋
www.hengante.cn

网友B:
你所指的80欧姆不太可能,热电阻的话应该在零下几十度了,热电偶的话线阻加在一起差不多

网友C:
分别方法:
1、看接线,三根线以上的,必定为热电阻。热电偶必定为2根线,热电阻2根线很少(误差大)。
2、线很粗,多股,且不同于普通导线的,为热电偶补偿导线。
3、用电位差计(毫伏表)量电压,有电压则为热电偶
4、量电阻,根据大约温度估算。其实难分别主要集中在300度左右两者都可以用。
80欧姆,PT100按你情况不可能;
K型热电偶+线阻应该没有80欧姆,我印象中才十几欧姆(除非你导线变态长)。
有种铜50的热电阻用的范围也广,0度为50欧姆,80欧姆的有可能是它。

楼主:
多谢上面朋友的帮助,我按照你们测量的方法测量,现在知道了,是K型铠装的热电偶,

网友D:
还有一种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去现场看看铭牌,如果测量范围在0~500一般为热电阻,大于这个范围为热电偶。

网友E:
你可以看一下电缆是什么开头的
K是K型热电偶线 R是热电阻线

网友F:
对与热电偶来说先要看铭牌,要是没有铭牌的话可以量MV值再根据现场大概温度和分度表比对

网友G:
热电偶线很硬的!热电阻就是一般的导线

网友C:
下面引用由潜水艇001在 2007-3-19 13:20:00 发表的内容:
多谢上面朋友的帮助,我按照你们测量的方法测量,现在知道了,是K型铠装的热电偶,
--------------------------------------------------------------------------------------------
量电阻为80ohm, 可能是在热电偶测温时量的, 因为本身有电势差, 影响了测量.
如果热电偶处于与冷端补偿导线一样的温度, 电势差为0, 电阻值应该没有那么大的.

网友H:
热电阻检查时量电阻值,热电偶量电压毫伏值,具体值对应温度查分度表。

网友I:
与我联系
QQ 277965625
全免费
我是生产厂家的技术人员
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J:
热电阻的话,阻值会温度变化

网友K(2007-08-14):
K型是镍铬-镍硅热电偶与铜电阻差别很大的.

网友L:
1 量电阻 2量电压 3量是否接地

网友L:
如果是热电偶两端电阻特小,把传感器拆下来,环境温度改变后再测量,热电阻阻值变化大

网友M:
测豪伏值

网友N:
但是我用万用表测量其两端另一个好的传感器 电压是80欧姆 左右.
这话有错误吧。
判断热电偶还是热电阻的方法很简单啊:断开两接线,用万用表测两端的毫伏值,要是有电压说明是热电偶,要是没有那就是热电阻了.尽量让热端的温度高些,冷端的温度低点!

网友O:
楼上的说的有理,支持!

网友P:
K型的热电偶,20℃对应的热电动势为0.798mV,100℃对应的热电动势为4.095mV。Pt100的热电阻,100℃对应的电阻值为138.5Ω。

网友Q(2007-10-09):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用问?

网友R:
<传感器电压是80欧姆左右>
热电偶是通过电压变化来反映温度的变化
热电阻是通过电阻变化来反映温度的变化

网友S:
首先确定是几线,三线及以上是热电阻
如果是两线,测一下有没有电压,热偶是毫伏级的

网友T(2008-01-19):
K型热电偶的补偿导线绝缘层颜色不是红、黑就是红、兰,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U:
都是高手啊

网友V:
传感器电压是80欧姆左右,不明白,

网友V:
<传感器电压是80欧姆左右>
热电偶是通过电压变化来反映温度的变化
热电阻是通过电阻变化来反映温度的变化
建意找个软件测试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