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关学习plc的疑问

楼主(2007-03-15):
我刚刚开始学习plc,那么多品牌它们的指令和程序是否一样?是不是三菱和西门子使用最多? 谢谢!

网友A:
没错,三菱和西门子使用的是比较多。

网友B:
没错,三菱和西门子

网友C:
程序都差不多,全面掌握一种,其它都差不多了

楼主:
请问高手们是怎样学习plc?请问哪里有学习plc的资料下载?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网友:
三菱的编程软件很不好用,西门子的好多了。日本的我还是觉得OMRON最好用,主要是技术支持太好了。

网友D:
梯形图都是一样的,只是软件操作有些不同。

网友E:
学三菱的比较好找资料,OMRON的很难找,那位大哥有OMRON的资料下载地址指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