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两开关连锁

楼主(2007-03-15):
应客户的要求,我设备需要用到两只主电源开关:630A和250A各一只,并且需要一次操作能同时合闸、分闸两只空开,即两只开关连锁,这两路电源来自不同的变压器。不知道能不能从手操或者电操角度做到这一点,并且其中一只跳闸,另一只也关断。谁能帮帮忙? 示意一下原理图啊

网友A:
我以前做过类似的设备,不过是同一个变压器内的,而且功率很小,一个是20A的,一个是40A的,姑且说一下给你参考。
方案就是一个开关下挂一个接触器,接触器由另一个开关下的电来供电。
就是:
空开1 空开2
| |
接触器1 接触器2
这样的方式。
假设空开1跳掉了,那么接触器2没有电也跳掉了。如果空开2跳掉了,接触器1也就跳掉了。这样的电路其实是有一定的危险的,那就是如果接触器的触头没有彻底离开,而上部空开又没有打下的话,检修就会中招。

楼主:
如果不用接触器呢

网友A:
我那是无奈之举,小城市不好订货,就算订货,交货周期也太长了。大城市的话应该可以订制机械连锁的

网友B:
接触器的潜在危险还是有的,支持楼上;最好还是机械连锁。

网友:
同上,机械连锁可靠

网友:
630A和250A两只主电源开关,应用相应的接触器,两个接触器的工作电源用同一个电源,两个接触器的两个常开触点分别串联后并联于一个触点开关,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