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催化反再烟气在线监测哪个厂家的产品好用

楼主(2007-03-15):
有没有石化行业的朋友?催化反再烟气在线测量CO、CO2、O2、SO2等,用哪个厂家的产品好?存在测量元件腐蚀问题吗?还有预处理部分,你们用得什么原理的除尘除湿设备?除尘是用的水封罐吗?

网友A:
我们也在关注这个问题,应该说现在一般的产品都可以满足检测精度的要求,关键问题在于烟气的预处理系统,预处理做不好,采样管线不长时间就被堵了,导致无法正常工作。我们用的是仕富梅的采样系统,有自己独特的烟气处理元件(MOTT管),但由于安装位置不对,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就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有一次也听说南方哪家炼厂用的也是这个牌子,效果不错,具体忘了是哪个厂了,如有知道的朋友,麻烦回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