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仪表
催化反再烟气在线测量仪表用哪家的好

楼主(2007-03-15):
有没有石化行业的朋友?催化反再烟气在线测量CO、CO2、O2、SO2等,用哪个厂家的产品好?存在测量元件腐蚀问题吗?还有预处理部分,你们用得什么原理的除尘除湿设备?除尘是用的水封罐吗?

网友A:
主要是做预处理,反吹、管线伴热、冷凝、除水除尘。气路用不锈钢的管件根本不用考虑腐蚀。分析表西门子、ABB等等都可以,看你要求的精度。有兴趣可以联系我,可以给你一份大概方案看一下。010-84831568 bjx@bta-automation.com

网友B:
fpi激光在线气体分析仪表已在该点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主要优点有,维护少,不怕腐蚀和堵塞。

网友C:
激光的太贵了 现在应用的还不广泛啊 楼主有什么问题联系我把 我公司正好是CEMS的生产厂家
MSN:dxw806@hotmail.com QQ 425132663 tel:010-51515863

网友D:
so2的找ametek,其他的sovermax和abb都可以。预处理的话询问厂家比较好。

网友E(2007-05-10):
FCC的再生烟气其工况特点是高温、含有催化剂颗粒,对预处理系统的要求非常苛刻,业界普遍还是认为激光在位式的是一个趋势。

网友B:
茂名的Fcc用的是激光哦,听说挺好,楼主可以去咨询一下

网友F(2009-10-21):
西门子U23也不错。

网友F:
一般环保要求测氮氧化物。

网友G:
涡街流量计
是不是属于仪表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