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仪表是什么?

楼主(2007-03-15):
在DCS组态时,什么是PID仪表?

网友A:
PID:Piping & Instrument Diagram
PID仪表是加入了带控制回路的控制仪表

网友B:
P&ID更准确,就是我们常说的工艺带控制点流程图.

网友C:
PID 是三个英文单词的缩写。P--propertion ;I--integration;D--derivation.,也就是自动控制中的比例、积分、微分。所以在DCS组太中,PID仪表就是带PID调节的功能块。

网友D:
freeguay 说的没错

网友E:
支持freeguay,一楼二楼有误

网友B:
Freeguay说的没错, 但寂寞长空说的P&ID是工程设计时用的MASTER,所有的自控仪表设计都是以P&ID为中心的,甚至DCS组态用的流程图也要根据P&ID和CONTROL NARRATIVE来做,DCS/PLC组态的连锁,顺控都离不开P&ID......

网友F:
似乎应是Proportion, Integral, Differ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