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什么是PVI仪表?

楼主(2007-03-15):
在DCS组态时,什么是PVI仪表?PVI是什么的缩写?

网友A:
过程显示界面——process vision interface(PVI)

网友B:
简单点说就是单回路显示(可以更加简单点就是单独仪表进入DCS,不计算中间的辅助元件)

网友C:
To 张天军: 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不带控制的显示点,比如PI,LI,TI等都可以用这样的仪表功能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