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发脉冲

楼主(2007-03-15):
三菱FX系列PLC 可用PLSY功能指令很简单地实现可变频率连续脉冲输出,请教高手西门子S7-200有什么简单方法能实现可变频率连续脉冲输出。

网友A:
西门子中的PLS指令就相当PLSY的功能,不过你要根据你的实际情况设置其对应的一些特殊继电器SM**的数值。

网友B:
可以用PWM控制,也可以用定时的方法来实现,也可以用特殊的SM0.5实现一分钟占空比为0.5的脉冲,SM0.4实现一分钟占空比为0.5的脉冲。动动脑子,方法很多的

网友C(2008-12-25):
采用单段管线先启动。继续堆积一次队列。然后用完成中断再堆积队列。在中断中就可以随时更改周期了。

网友D:
西门子没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