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思不得其解,望有知道的人告知

楼主(2007-03-15):
  今天安装一个电机,先看是不是好的,用万用表测量一线对地绝缘电阻小于1兆,还有一线也就3兆多点,应该是不合格的,可是后面用兆欧表一测,都是无穷大。怀疑是我的万用表坏了,又借了一个万用表来测,和原来万用表测的还是差不多,我应该相信那个的测量结果?万用表还是兆欧表?因本人是新手,所以有许多问题不知道如何去解答。

网友A:
测电机对地绝缘电阻用兆欧表

网友B:
你兆欧表放好了吗?确定兆欧表没问题吗?测量时一定要先检查一下兆欧表

楼主:
兆欧表没有问题的

楼主:
还有我前几天换按钮,有一个控制开关用220V电压
要不是我用电笔来拧接线头,我就挨电打了。电笔一接触螺钉,
发光了,把我吓的半死,以前一个空开断开后还挨了,电笔给弹飞了,所以现在是惊弓之鸟了
草,幸亏是电笔啊
按钮开关应该是24或者12V的吧

楼主:
测电机对地绝缘电阻用兆欧表

用万用表不可以么?
好像书上说用万用表只要是无穷大就可以的啊

网友C:
如果你把电源线接上再用数字表量有时有感应电压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把电机电源线从电机接线盒处拆掉量就没问题

楼主:
 王风琪: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3-15 21:31:00
    如果你把电源线接上再用数字表量有时有感应电压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把电机电源线从电机接线盒处拆掉量就没问题

没有接电源线的啊
电机都是拆下来放到地上的

网友D:
我想电机有问题

网友E:
以前我测电机是把三条相线拧在一起后接摇表测试对壳地的。

网友F:
可能电机绝缘不是很好。不过你可以通电实验一下,通电后在测量电机外壳与地之间有电压吗?不过要注意安全哦.

网友G:
‘按钮开关应该是24或者12V的吧’——许多按钮是220V的。电压没搞清楚就上手,不电你电谁!原理一定要了解,图纸一定要背过,盲目动手是会出事情的。

网友H:
用万用表测量电机三相对地的绝缘电阻应该是等值的,如不等值,首先要怀疑电机内部断相。如果万用表测量的结果在1M的话,用兆欧表测量的结果肯定要小于1M,因为兆欧表是加电压测量的,是模仿电动机工作状态时的真实绝缘值,在这样的情况下,奉劝你千万不要相信万用表。出现你上述的症况,我认为你的万用表和兆欧表必有一块有误。建议你采用一块好的表再进行电机绝缘和相间通断的测量。

网友I:
楼上说得很好!

楼主:
 先锋科技: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3-16 18:04:00
    用万用表测量电机三相对地的绝缘电阻应该是等值的,如不等值,首先要怀疑电机内部断相。如果万用表测量的结果在1M的话,用兆欧表测量的结果肯定要小于1M,因为兆欧表是加电压测量的,是模仿电动机工作状态时的真实绝缘值,在这样的情况下,奉劝你千万不要相信万用表。出现你上述的症况,我认为你的万用表和兆欧表必有一块有误。建议你采用一块好的表再进行电机绝缘和相间通断的测量。

万用表没有问题,我换了一个测也是差不多的
兆欧表我们只有一个,所以没有办法验证,那个
电机今天已经装上去了,在用,好像没有问题
我昨天就问我师傅了,还问了几个人
他们也说不出为什么,所以我才想在这里问问

楼主:
 Isaiah: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3-15 23:47:00
    以前我测电机是把三条相线拧在一起后接摇表测试对壳地的。

????能这样测么?

楼主:
 周公: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3-16 9:19:00
    ‘按钮开关应该是24或者12V的吧’——许多按钮是220V的。电压没搞清楚就上手,不电你电谁!原理一定要了解,图纸一定要背过,盲目动手是会出事情的。

是啊
我觉得从安全考虑来看
按钮不应该有220的
今天几个操作工说是被电了
我去测了一下电压,80多V
不过用电笔测不出来,电笔不亮
这个问题我也没有想清楚

楼主:
 我爱电工: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3-15 23:25:00
    我想电机有问题

我不知道电机是不是有问题
我们只有一个兆欧表
所以没有办法验证
不过现在在用啊

楼主:
 过河卒子: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3-16 0:33:00
    可能电机绝缘不是很好。不过你可以通电实验一下,通电后在测量电机外壳与地之间有电压吗?不过要注意安全哦.

用兆欧表可是无穷大啊
我们分两班
他们另一班昨天已经把它装上去再用了
因为是天吊(就是很大的那种,在车间上空)
所以必须用升降机才能上去测的
想想还是算了
怕别人骂我疯子

网友J:
怀疑电机问题,我遇到过类似问题,拆开电机后发现一处绝缘又微破损,放电时被电弧放电力推开恢复绝缘,运行时电机抖动又与硅钢片连通,绝缘又被破坏.建议还是打开电机壳检查.

网友J:
 南栋503说:
    还有我前几天换按钮,有一个控制开关用220V电压
要不是我用电笔来拧接线头,我就挨电打了。电笔一接触螺钉,
发光了,把我吓的半死,以前一个空开断开后还挨了,电笔给弹飞了,所以现在是惊弓之鸟了
草,幸亏是电笔啊
按钮开关应该是24或者12V的吧
------------------------------------------------------------ 建议:为了安全,检修机床电器前还是要断开电源,经过检查后才能动手修理,我遇到的按钮开关使用的电压根据机床不同,生产国家不同,生产厂家不同,使用的电压各不相同,有6.3V;24V;36V;110V;135V;175V;220V;380V等,安全第一,检查后再动手!

网友K:
两个表都应该相信,都没有错.
因为你是新手,你在用万用表测量时两个手都接触了表笔.

网友L:
 测电机对地绝缘电阻用兆欧表
用万用表不可以么?
兆欧表测量接地时,万用表不一定测是接地!

网友M:
测电机对地绝缘应该用兆欧表.
同意楼上观点:可能你在用万用表测量时两个手都接触了表笔,要用夹子.

网友N:
考虑接触电阻问题

网友O:
所以呀;有了上岗证后,再去操作哟

网友P:
可能你在用万用表测量时两个手都接触了表笔,要用夹子

网友H:
用双手捏表笔的金属部分测高阻,如果楼主是这样操作的话真是太外行了。建议离岗培训

网友Q:
先锋科技回答的不错

楼主:
 模具老兵: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3-16 23:45:00
    怀疑电机问题,我遇到过类似问题,拆开电机后发现一处绝缘又微破损,放电时被电弧放电力推开恢复绝缘,运行时电机抖动又与硅钢片连通,绝缘又被破坏.建议还是打开电机壳检查.

也是有可能
不过师傅们都说先用着
现在忙
没有时间去搞了
怕耽误加工啊
要扣钱的

楼主:
 中央战车: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3-17 5:38:00
     测电机对地绝缘电阻用兆欧表
用万用表不可以么?
兆欧表测量接地时,万用表不一定测是接地!

只是书上说用万用表测只要是无穷大就可以了
所以我才有这个疑问
我也知道大多数是应该有兆欧表的

楼主:
 先锋科技: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3-18 1:56:00
    用双手捏表笔的金属部分测高阻,如果楼主是这样操作的话真是太外行了。建议离岗培训

我同事有次就是这样测的
而且还给我说了
所以我很注意这个
肯定不是双手
虽然不是用夹子
我的手也没有碰到电线
用导线卷住表笔测的

楼主:
 模具老兵: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3-17  建议:为了安全,检修机床电器前还是要断开电源,经过检查后才能动手修理,我遇到的按钮开关使用的电压根据机床不同,生产国家不同,生产厂家不同,使用的电压各不相同,有6.3V;24V;36V;110V;135V;175V;220V;380V等,安全第一,检查后再动手!

是啊
我后面问了师傅
他说我们这里是12V;24V;36V;110V:220V;的按钮
我感觉是只要加一个变压器就可以用低电压来控制按钮
是不是更安全些
一个变压器也不贵啊
前些天有几个操作工已经挨电打了
我用万用表测是80多V
可是用电笔却不发光
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R:
需要学习的太多.靠自己努力.

楼主:
 毕庆民: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3-18 19:28:00
    需要学习的太多.靠自己努力.

感谢你们
我一直都在努力的

网友H:
TO 南栋503
勤学好问,好样的!赞一个!

网友S:
周围有磁场干扰吗?

网友T:
用兆欧表

网友U:
测电机对地绝缘电阻用兆欧表绝对没错,因为兆欧表通过120转/分钟可以产生一定的电流对绕组和地之间进行通电运行模拟,500型的兆欧表可以产生近200V的电压,而指针万用表的10K挡最多也只有9V几mA,根本起不到检测的效果,最好用1000V的兆欧表;
电笔的氖泡一般点亮值在75-85V~,如果再加上接触电阻,测80V的电压很可能是不会亮的,所以为安全起见,还是用万用表再核实下,
机床控制电压等级较多,一般装变压器将控制电压变为24V是安全电压,机床照明可以用12V或者6.3V.

网友V:
一楼说的对

楼主:
to 先锋科技

谢谢赞美
因为刚工作不是很久
和学的专业也有出入
所有要学的东西很多
而且我一直都记着一句话: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搞维修很杂,可是我还是会尽我的努力去学好

楼主:
 林家右: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3-20 10:10:00
    周围有磁场干扰吗?

没有
都是拆到车间中间的过道上测的
现在也用了这么久
没有问题
可能真的是用万用表测的不准

楼主:
to 沧海一黍:
非常感谢你们那么的热心
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网友W:
测量电器的绝缘水平应根据使用电压定,如380V的电机,测绝缘电阻要用500V兆欧表。万用表所测的是电阻值不是该电压下的绝缘电阻,因万用表低电压不能击穿的绝缘层,可能被500V击穿。
  另外,电机的绝缘电阻每伏1000Ω就合格,当用500V兆欧表测电机时,500KΩ电阻以上就可使用。

网友X(2007-04-14):
确定兆欧表没问题吗?

网友Y:
李纯绪:说的很对

网友Z:
下面引用由李纯绪在 2007-3-22 11:15:00 发表的内容:
  测量电器的绝缘水平应根据使用电压定,如380V的电机,测绝缘电阻要用500V兆欧表。万用表所测的是电…
--------------------------------------------------------------------------------------------

网友AA:
当然是兆欧表准确无误了,

网友AB:
在操作前,先得熟悉图纸,熟悉那条线是什么样的电压等级,才能得心应手。还有就是得做好防范措施,什么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