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TRIO的MC302X同步控制案例

楼主(2007-03-15):
我想用TRIO的MC302X来同步跟随一根轴,要求速度、角度同步,但TRIO的MC302X没用过。有谁用过TRIO的MC302X,能介绍一些经验吗?给个使用示例吗?

楼主:
说漏了。在跟随同步中还要求能主动改变相对被跟随轴的角度,正反都能改变。我的邮箱dingjieddd@yahoo.com.cn
先谢谢了!

网友A:
“在跟随同步中还要求能主动改变相对被跟随轴的角度,正反都能改变”这样的要求对于Trio这样的运控卡应该是小意思。
请论坛中做Trio的网友出手帮助楼主了。

网友B:
可以的.TRIO的产品编程都是一样的.
假如AXIS(1)为编码器输入轴,AXIS(0)为跟随轴,AXIS(2)为虚拟轴.
程序可以这样:
CONNECT(1,1) AXIS(0) "AXIS(0)按1:1跟随AXIS(1)".
ADDAX(2) AXIS(0) "AXIS(0)坐在虚拟轴AXIS(2)上".
这样一来,当AXIS(2)做任何相对运动,AXIS(0)在跟随AXIS(1)的同时还会做相应的调整.这应该是你所需的.
MC302X,MC206X,或EURO205X都可以.MC302X比较新,使用过的人比较少,反映还可以.
详细信息可登陆:
trio.gkzhan.com
或
www.triomotion.com
021-58797659
triomotion@126.com

网友B:
以上的CONNECT(1,1) AXIS(0)也可改成:
CONNECT(VR(0),1) AXIS(0)
VR(0)是可以实时变动(通过HMI例如)的任何值,例如1.25或-1.25或2.785 等等.

楼主:
非常感谢“同步控制”和“波恩”。

楼主:
同步控制:
你好!
我以前没有用过TRIO控制器,能介绍一下程序设计的步骤和经验吗?能给个实例程序吗?
先谢了!
dingjieddd@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