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做一台加热箱

楼主(2007-03-15):
  一台 高1.5米 宽2米的大加热箱 ,左边安装36个陶瓷加热器,右边安装36个陶瓷加热器,总共72个,(陶瓷加热器220v 200W 700摄氏度),应该怎样给供电呀,我的想的是直接220V供电,用的线太粗拉(12m㎡)。380v供电,给72个陶瓷加热器分组供电,不知道怎么供电。

网友A:
Y形接法!

网友B:
72个加热器,总共14.4千瓦,单相供电的话65.45A,如果用三相电按照Y型接法的话,每相21.81A的电流。如果接入线用的是套管的电缆的话,用6平方的就足够了。

网友C:
三相,Y接,用固态继电器,10-16平方的线
  用6平方,你就准备常换线吧~~

网友C:
晕,搞错了~~我还以为是2000W~~

网友D:
Y形接法!6平方的线

楼主:
楼上的都辛苦拉!!!

Y 型接法?是不是 每三个一组,每三个一组接呀,这样接麻烦吗?

(三个陶瓷块,三根线并接,另三根各接 U V W,我说的对吗?)

楼主:
在请问大家一个问题,我用 126 个(每个220V 200W 750摄氏度)加热器, 用智能温控表,怎么控制呀。
我现在设想是这样的~~~126个加热器用一个温控表控制,让加热器始终保持在 500度,这样控制的话,温度表就会有时接通加热器,有时断开加热器,平均每秒一次,甚至两次,这样才能维持 500摄氏度。
但是我担心的是,126个有时通、有时断,这样电流冲击很大,对电线和电网会不会有影响呀???

这套 电器都需要什么电器元件呀???

网友A:
星形、三角形接法和电机一样的概念,你不会不知道吧?

网友A:
TO 5566vs:
   已经在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79732中回复。

网友A:
TO楼主:
    72个加热器Y形接法:每24根并联在一起,就是3组,然后将这3组接成Y形,再接到三相上面就可以了。
    72个加热器角形接法:每24根并联在一起,就是3组,然后将这3组接成角形,再接到三相上面就可以了。
    72个加热器相线+零线接法:每24根并联在一起,就是3组,然后将这3组一端分别接到A、B、C相,另一端都接到零线上。
    Y型连接优点是三相功率分配比较均匀,但缺点是至少需要2个固态继电器(最多需要3个);相线+零线连接缺点是三相功率分配不均匀(但可以和其它组加热管配合接线,第1组接A相,第2组接B相,第3组接C相,第4组接A相...从而使三相功率分配基本均匀),最后零线承受的总电流相当大,但优点只需要1个固态继电器;

网友E:
同意楼上方案

楼主:
谢谢大家拉,

待好好学习学习你们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