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松下MINAS A4伺服驱动起送电报21号错误?

楼主(2007-03-15):
请大家帮帮忙,我第一次接触松下伺服,驱动器得电后老是出现21号错误,我检查过接线,发现驱动器侧插头有问题,我换了一个还是出现21号错误.麻烦各位给我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检查编码器接线!!

网友B:
还是接线问题 好好查查

网友C:
编码器有问题

网友D(2007-04-29):
问题解决的怎么样了?有几个问题需要注意:
1、查查你的编码器线,可能线没有焊好
2、是不是编码器线的屏蔽有问题
3、编码器线和动力钱间隔远一点
总之,就是编码器的原因,仔细查一下,90%的线的原因,10%编码器坏了。
什么原因,告诉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