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压敏电阻地扩展使用.

楼主(2007-03-15):
在维修电源时,常遇到压敏电阻炸坏的情况,生产又急需解决电源问题,手头没有高耐压的压敏电阻,用低耐压的压敏电阻代用可以吗?是否可以用普通电阻加压敏电阻来代替?请各位高手指教.先谢了!!!

网友A:
为什么要代替?压敏电阻一般都不会随便炸的。只要是炸了的,一般都会是供电电路有问题的,比如尖峰电压之类的。压敏电阻的作用就是电压超过的时候导通,形成稳压作用。如果电压太高就会因为过流把保险是炸掉。一旦取消,尤其是在开关电源上,很容易炸场效应管。能维持原状就维持原状,原来用什么参数,就最好按照原来的参数更换。

网友B:
既然压敏电阻炸掉电源都没坏,不要压敏电阻就是拉,电源一样正常使用阿。

网友A:
我以前就曾经取消过压敏电阻,结果把场效应管和3842都炸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