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

楼主(2007-03-15):
有个问题恳请各位指教!!!!!!!
我的系统大致是:下位是siemens的step7通过CP5611卡与上位ifix通信,驱动是OPC.
出现的问题是:凡是从上位ifix写入PLC的数据,一旦上位计算机重启后或者ifix运行一段时间后,这些数据在ifix中显示   ???   其它数据显示正常.然后进入ifix编辑状态,打开数据库管理器,执行 数据库---->重新装入    后数据显示恢复正常.请指教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在线等待!!!!!!

网友A:
出现???不是通讯问题吗?

网友B:
数据刷新有问题,应该测试一下刷新问题或是通讯速率有问下题